450电子设备连接求助~~!!!急

楼主(2012-02-20):
我新手买了架飞跃450联系,天8S控,电机电调 舵机  陀螺  锁尾舵机,都装好了,但是不知道控上怎么设置啊,各插头分别插接收机第几通道,我飞油动固定翼的,对直机不太会弄,请老鸟详细指点下,最好留个电话,我打电话请教

网友:
 插上去你也不能飞,只能看!多看看直机相关的知识先,直机不比固定翼,直机要复杂一点,找个周围的直机高手现场指导你一下啊,帮你调机一下,进步会很快的!!

楼主:
想先把各插头都插好,控上设置好,至于飞,那就慢慢摸索了,边飞边调啊~!

网友:
先潜水吧

网友:
自已搜下老羊的装机帖!

楼主:
继续等高人指点~!!!

网友A(2013-12-05):
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5通道陀螺,6通道螺距,7通道感度,8通道自己扩展想要的功能。既然飞油动固定翼,应该有些基础吧,太冒进了

网友:
313756857我告诉你

网友:
13994210856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5通道陀螺,6通道螺距,7通道感度,8通道自己扩展想要的功能 ...

人家现在已经是高手啦,呵呵

网友:
就算让你接好了  又怎样!还不是一飞就炸    太多数据要调了     一个数据错了  绝大可能都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通道副翼,2通道升降,3通道油门,4通道方向,5通道陀螺,6通道螺距,7通道感度,8通道自己扩展想要的功能 ...

7通道怎么成了感度了呢,5通道就是接感度的啊,求解?

网友:
先看看有关的技术帖

网友:
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要是飞越陀螺仪的话   陀螺仪的调试软件里有  ZYX陀螺仪 跟天地飞接收机的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