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顶起!求助: GY650設定方法

楼主(2012-02-20):
本人最近发现gy650陀螺仪设定上有一些问题,请各位指导。当我接通电源,等了一会,R5,R4的蓝灯同时长亮(此时是非锁尾模式),锁尾模式下,R5,R4的红灯同时长亮,这是否正常?当我按使用手册进入设定状态,左边的首三个LED亮起L5,L4,L3(不是手册所说的一个LED), 而右手边的LED也是多个亮起,这是否正常? 我按手册说明,按动方向舵一次,左手的三个点会改变为另一些LED, 但都是多个,不是向下移或向上移,这又是否正常,? 请各方高手提点!! 谢谢!之前都是默认的,现在想设置一下,可惜就出现这种杯具

楼主:
还有,锁尾模式下不会锁尾,一直逆时针高速旋转,陀螺仪修正方向正确,感度无论在锁尾还是非锁尾模式下怎么调都是一个样,这是什么原因?我怀疑是不是陀螺仪坏了?怎么锁尾是红灯,非锁尾蓝灯,还要R5跟R4长期同时亮!

网友A:
检查5通道是否开了混控,或者插错,影响感度设置
自检时不要动尾舵,尾舵要归零,还有尾舵舵角要先恢复100%,不然行程不够无法进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5通道是否开了混控,或者插错,影响感度设置
自检时不要动尾舵,尾舵要归零,还有尾舵舵角要先恢复100%,不然行程不够无法进入设置

自检通过的,这些都复原了,就是不知道怎么这样

网友B:
正常情况下锁尾模式应该只有L5蓝灯常亮,亮两个灯的应该是自检没通过,请断电静止20分钟(别人的经验)~72小时(我唯一一次经验),同时确认接线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锁尾模式应该只有L5蓝灯常亮,亮两个灯的应该是自检没通过,请断电静止20分钟(别人的经验)~72小时(我唯一一次经验),同时确认接线无误

没通过?不会吧,尾翼会来回摆动一次吖

网友:
都试试呗,再不行问飞越客服或返厂

楼主:
我试了只连接陀螺仪线,感度线跟尾陀线不连接,或者只连接其中一条,情况跟上述一致,这是怎么回事吖?

网友:
2以上LED同时常亮肯定不正常,所指示的含义是相互矛盾的,没法解释,还是问问厂家吧。这种情况下即使能锁尾也不要贸然起飞,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