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CE ONE 尾舵机自己跑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请教一个问题 ACE ONE 安装完毕后 在外场调试的时候 尾
舵机
会自己往一个方向动 用杆调回来后放杆又自己往一个方向动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要怎么决绝呢?

网友A:
GPS没有定上星,定位后就不动了。

网友B:
我的当时是在室内调试的 也是同样的疑惑 问过了 正常的 GPS找到星之后就好了

楼主:
谢谢 两位朋友

网友:
dji真奇怪的设置,那岂不是室内或找不到星就不能飞了?!

网友C:
找不到星也能飞,姿态平衡而已,不能定位。

网友:
找不到星,三个模式尾舵机都会往一边飘,有姿态是没错,那飞机不也自旋了嘛。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飞过室内篮球场 没有出现在地上会往一边飘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是在什么模式下飞的?是在手动还是自驾模式还是无GPS模式下飞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