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那灯是什么情况??怎么老闪????

楼主(2012-02-20):
电池
非得拔下来吗?不然老闪啊

网友A:
不飞就必须把电池拔掉

网友B:
一直闪则对频不成功,重来,拔电,对频

网友C:
闪灯代表飞机没收到遥控信号,正在对频,对上遥控后就常亮
还有
大哥。你把论坛弄得全是911了

网友D:
应是控的问题:
(1) 控电不足。
(2) 油门未拉到底。
(3) 油门微调调高了,要先回中。
(4) 你裸飞炸机的话,可能炸断/松了接收天线。
陈伯

网友E:
都没讲清楚是GG刚开始有电时闪,还是飞完没电时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