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猫哥进:911在空中画一个很大的逆时针的圈飞,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2-20):
飞行的时候会逆时针在空中飞很大的一个圈,是什么问题????   微调没有用。是不是都有这种情况。脱空的话无法悬停已经,会画圈。

网友:
那个是就收天线,你的晶震哪去了。调机你可以参照陈伯的贴子。那里已经讲的很详细了。

看完记得回帖,呵呵~

网友:
左旋的话,你接上电立刻放平,试试。不过快没电的时候就开始向右旋了。毕竟机子太轻了。看到向右自旋就充电,电池可以用的久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上电立刻放平是干啥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让陀螺仪归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电立刻放平是干啥啊?

让陀螺仪确定方向和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满电池的时候不会自旋,飞了一会以后会就在空中向左自旋,是什么问题????   微调没有用。是不是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因为尾电机无力了???

向左自旋是从前面还是后面看的?是逆时针方向自旋吧

楼主:
对啊,逆时针方向自选的!!
引用 网友B:

向左自旋是从前面还是后面看的?是逆时针方向自旋吧

网友:
尾电机无力。。。

网友:
都有这个情况

楼主:
这个是普遍情况???

网友:
接上电立刻放平是干啥啊?

云和翅膀 、qiaoliang 和 阿兹猫 兄正解

每次插电后都要立即把JJ放在水平面上,
让陀螺仪自检定位一次,才能正常工作。

LZ还要注意每次换电续飞前,
先让电机冷却休息才可保主尾电机长寿啊!

欢迎入魔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