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60插口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比T插好呢??为什么高手都用?

楼主(2012-02-20):
xt60插口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比T插好呢??为什么高手都用?

网友:
号称更牢固,更大电流

网友:
可以有效的解决插拔时产生电火花带来的接触不良。

网友:
在我看来只是好焊接而已

网友(2012-04-08):
易焊,电流接触面积要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
xt60焊接容易太多了,而且可以菜鸟也可以焊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60好焊接,对于焊接技术差的有明显优势。我原来焊个T头要10分钟以上,含XT60有个5、6分钟就差不多了。
XT60不用怕插头不沾锡,跟香蕉头类似的,把锡灌进去,线往里面一插,冷却,完工。
但是塑料套的耐高温性能很 ...

公母头插一起焊接就不会移位拉。。

网友:
号称XT60电流大

网友(2012-09-27):
引用 网友B:
XT60好焊接,对于焊接技术差的有明显优势。我原来焊个T头要10分钟以上,含XT60有个5、6分钟就差不多了。
X ...

我焊t插5分钟,第一次·焊xt60用了20分钟,可能不是正版的,里面那个“香蕉头''太差了,塑料耐温是t查插的2/3

网友:
方便焊接+支持大电流!

网友:
不懂,认真学习

网友:
对我来说,除了更贵,目前我没发现优势!(大电流)我暂时用不上!

网友:
买山寨的XT60不错。。1.5一个。。比T头还好用

网友:
学习了。低温焊条是关键

网友C(2013-12-09):
引用 网友D:
更贵

这神经好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60好焊接,对于焊接技术差的有明显优势。我原来焊个T头要10分钟以上,含XT60有个5、6分钟就差不多了。
X ...

下次记得把公母头插一起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神经好长啊。。

呵呵

网友:
插拔时貌似不会打火了,
但是插拔很费劲   这个用起来很恶心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你一台几千块的飞机 弄个t插  那多掉档次~~~(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网友:
大电流,呵呵,不就是香蕉插做个外壳嘛,又来骗钱

网友:
XT60的两大好处
1、在里面打火,眼不见心不烦
2、防松脱,手没劲根本拔不动

网友:
就是电流大一些,另外XT60的比T头耐用很多

网友:
一直用的T插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60好焊接,对于焊接技术差的有明显优势。我原来焊个T头要10分钟以上,含XT60有个5、6分钟就差不多了。
X ...

把公头和母头 插在一起焊就不会移位了

网友:
看来楼上有些焊接技术还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XT60好焊接,对于焊接技术差的有明显优势。我原来焊个T头要10分钟以上,含XT60有个5、6分钟就差不多了。
X ...

把公头和母头插在一起,然后用台钳夹住来焊,保证塑料不变形的

网友:
接触面大,连接紧固,当然负载电流更大,且较T插更骚更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