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不起来,大桨风朝上吹

楼主(2012-02-20):
油门向上推,十字盘向上运动,按里来说设置和调控都对呀,但把油门加到中上一点点,飞机还是在原地不上升,结果发现风是往上吹的。我没把油门加到最大,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求解决!谢谢

网友A:
你的拉杆长度肯定不对,就算十字盘是向上的,但还是负螺距,量一下螺距就行了

网友B:
螺距没设置好,油门最低是负2度,中点是5度,最高点是11度,普通模式。

网友C:
关键你的飞机是啥型号?十字盘向上不一定就是正螺距,也可能是负螺距。我雷虎X50十字盘向下就是正螺距,向上是负螺距,亚拓600就是向上正螺距向下负螺距。

网友D:
1 拉干长度没搞好.
2 螺距曲线设置看是否正确
3 桨夹是否反了.

网友E:
舵机反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风神50 说明书里说朝上运动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桨夹反了?是不是扁的那一面在逆时针方向?

网友F:
杀手 ,建议先别飞了,拜师傅再说

网友G:
潜水吧 基础都没打好上大飞机会出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光潜水没实践,到头来还是什么也学不会。我还是有点基础的你放心我不会乱来的。

网友:
调螺距曲线, 你一开始 圈螺距 应该是3D 模式的螺距曲线, 正常模式要把螺距曲线 往上调

网友:
 桨夹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