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的微风980克

楼主(2012-02-20):
刚入魔不久 用A4打印 KT板做的微风 用热熔胶粘的 设备全上我的妈呀980克 我也不知道自己咋做的这么重 设备
电机
郎宇2216VK1100 XXD2212VK1000 XXD2208VK2600 电调 好盈40A 30A 中威特30A
电池
有1500 2200
舵机
银燕12G金属齿轮 翼展90CM 机长好像是80 不知道能不能飞 微风上郎宇电机可不可以 微风重心 怎么找 请好心人帮帮忙

网友A:
舵机不用金属的啊?浪费~也重啊~!可以用1000kv的电机~我就是~!但我的总重没有超过850克~!或者你用1100KV的试试吧~!2208的不知道哦~!我也入魔不久电调30A跟40重量差不多的话~用40不错哈~!试试就知道能不能飞了哈~!多了100克!我1000KV的是XXD的~30A电调都飞起来了~用高效桨挺轻松的~多100克应该问题不大~!
我的微风翼展1米2~机身长度不到90~!但我翼型跟图纸的不一样了~!不是三角型的了哈~就是个宽度都一样的主翼了~!

网友:
回答重心问题,首先算出你飞机的翅膀有多宽,得到宽度后,用宽度除以3=重心位置
比如你的翅膀宽度是10CM 10处以3=3.3 那么你的重心位置就在翅膀前缘处的3.3CM那里,也就是从翅膀的前面数起,3.3厘米就是重心了.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B:
你用了多少管热融胶?

楼主:
用了10多根 热熔胶

楼主:
关于重心 你回答的太好了 我一下就懂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下次记得用泡沫胶,热熔胶一根基本上快20g

网友D:
热熔胶一根基本上快20g

网友E:
这么强的飞机上个图看看吧

网友F:
原帖由
q40999999
于 2012-2-20 15:19 发表
用了10多根 热熔胶
这个回答到点上了
另外,KT的皮很重。

网友G:
 10来热熔胶??? 固若精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