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练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内容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futaba t6exhp练
模拟器
,但就是连接不上,是不是遥控里面设置哪里不对,调控已经设置为ppm了。

网友A:
不懂,我的T8fg买回来一插就能玩,啥都没调

网友B:
飞的什么模拟器?你说的连不上是这样连不上?

网友C:
加密狗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标题
飞的是phoeoixRN v3.0p这个的,解密狗是phoenixRC的。连接之后解密狗灯一直亮着,但就是不闪!电脑提示说搜索不到控,但搜到狗了…

网友D:
十字盘混控改为1-S试试
还不行的话,下 载个破解包,试试

楼主:
好,我试试。

楼主:
标题
还是不行。像这种连接需要怎样对控进行设置!

网友E:
我估计不是连接不上 ,应该是楼主没有设置新的控吧

楼主:
那新控怎么设置,进入软件界面有新控设置的,就是这个出的问题。在设置新控的时候它就搜索不到新控。

网友F:
基德帮你 527693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