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讨论]连接模拟器前遥控器应如何设置

楼主(2012-02-20):
连接
模拟器
前
遥控器
应如何设置
一、应该新建一个飞机,避免干扰和改变平常飞真机时的参数。
二、模拟器是否都有直通模式,这样的话,似乎就不必在软件里做对应了。
三、新建的飞机是否应设定成固定翼模式,因为这样没有混控。带混控的话,连模拟器后识别并做通道对应会有影响,动一个其他的通道会联动。
四、如果用固定翼做完通道对应后,想飞直升机,是否只需要在控上改成直机模式。

楼主:
急啊?这个问题太难还是太简单。
大家居然no comment

网友A:
1. 应该新建一个飞机。
2. 要看控与模拟器的兼容性,我用的是Spektrum的Dx6i飞凤凰3. 因为是一个公司的产品,兼容性很好,不需要软件映射。
3. 按照凤凰上里的设置说明,与凤凰3联连时,控应设置成直升机模式。原因不明。
4. 控设成直机模式,在凤凰3里直固都可以飞。

网友A:
这些问题,基本最简单的回答是: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设错了又不会爆炸。

网友B:
G4有直通模式,phoenix没找到
控设成PPM模式,并且要关闭十字盘混控。

楼主:
凤凰没有直通模式,
原因是我找遍了凤凰模拟器的软件菜单和功能选项,找不到。
我又翻遍了模拟器的电子说明书,我英文够用,没找到相关功能说明。
直通 pass throu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