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损履带修复过程!!

楼主(2012-02-20):
今天收到新买的履带片,结果是黑豹的,不是虎的,卖家放错货了,当时就冷汗下来的,晕啊,等了4天了结果还发错了。 想想还是直接把受损的履带片修修再用了吧。上网查了锡铅合金的熔点是183°,不是很高。用丙烷的喷枪就可以融化了,然后用焊锡熔化成小球先放在受损部位,然后用喷枪烧(只用烧受损部位,不然其他部位会受热变形)。到最后焊锡就和履带融合在一起了,然后用锉刀修整下就可以了。下面是修复好的照片。

网友:
太有才了 ,

网友:
玩模型就应该这样 好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工具比我多,羡慕!

网友:
这也能自己修?

网友:
锡焊比较软,不经磨吧?

网友:
这金属履带本来就不经磨,
甚至比不过某些塑料履带

网友A:
焊好了容易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好了容易掉吗?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掉啊!!

网友(2012-05-29):
这个家伙脑筋确实很够用。

网友:
请问LZ这个是16比例的还是35比例的?难道16比例的金属履带也是锡合金的?

网友:
t34就有点像锡合金的,恒龙的应该是锌合金

网友B:
我应该也去买一个可以套气罐的喷枪··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有一片坏了刚好可以补起来

网友C:
恒龙的履带式锌合金的,日本叫法是亚铅合金,这种锌合金重量重,可塑性好,易成形,但是材质很脆,容易断,不信的各位可以把自己的履带拆下来从半空扔下去,基本就挂了。锌合金焊接很麻烦,熔点太低,说实话,这种金属履带还真不如一些尼龙工程塑料好

网友D:
这强度用不了多久又要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