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买那款充电器请教

楼主(2012-02-20):
我有X6 PLUS
充电器
一款,另有一发
电机
450W平时外场开8A来充3S 5900MHA
电池
但也得要30分钟才能充满一颗,这时间对于我来说久了一些,想另外再买过一款充电器能大电流充电的,这样可以减少等待时间,不知那款合适?下去会再买过一个1000W的发电机来用,以后那六轴和八轴机架出来后,会考虚上那些大型机架,电池到时有可能会用上6S电池,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PL8 720i

楼主:
这两款有好几个型号,不知要选那一款呢?我见现在很多人在选用PL8 这个有1000W和1344W两种型号,这两款充电电流都达到了30A以上,不知那PL8和PL6是不是就功率大小不一样其它功能都一样吧,另一个型号查过720I查过是双通道500W+500W输出,不过我已有了个X6PLUS 是不是上个PL6多好些,好像现在除了 这两款大功率充电器,没别的可选了?不过价格好贵哦。

楼主:
了解了一圈下来,大家一至推荐的就是PL8 但看过过 这个充电器有四种不同的版本,PL8原版 PL8简版 PL6原版 PL6简版 说是PL8最大功率比PL6大,充电电池端口为8S 要是我以后最多只玩到6S的电池,是不是就不用考虑PL8了?那在PL6里面,这个原版和一个简版这个又怎样选择?PL6原版是可以充8S的电池,PL6是不是最多只可以充6S电池,然后它们的功能菜单什么的这些功能是不是就完全是一样的?请大家给我个答 案

网友B:
说白了PL6就是PL8的普及版,便宜点,硬件缩点水而已,用起来只要不影响心情能省就省吧

楼主:
哦,那看来选 个PL6的简版就够用了,多谢楼上的解答。

楼主(2012-03-21):
准备要买PL6了 ,但那简版的PL6没有升级用的USB插头配 不知这个重要吗?PL6标配版的有USB升级用数据线,这个数据线不知能不能找别的来代替或自已做一个?

网友C:
想问下LZ 你的450W发电机 是什么样的?能PM个链接么?

楼主:
哦这款发电机网上可以说是绝版 买不到的,是罗宾全原装日本货

网友D:
PL6很多东西不是标配,配下来也不少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