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机的草地降落

楼主(2012-02-20):
由于场地原因,较难有适合的路面供固定翼飞机起降;为此常常是在空旷的草地(如阳澄湖);

草原主要有二个阻碍飞机起降的因素:

l
草的阻力(尤其是蒿草);阻力使得起落架轮子转动不畅,加剧阻力,导致起飞距离加大,降落时飞机受到的水平方向冲力很大;

l
高低不平;降落时,飞机更容易弹跳,更容易失去左右平衡;

对于机翼面积较大,可以滑翔降落的飞机,草地影响不大;手抛起飞、不使用起落架等都是不错的方法;

对于机翼面积较小(如阵风、台风机型的三角翼),重量较大,速度较快,动力较大,相对升力较小,不容易滑翔降落的飞机,草地的起降比较麻烦;

以双64mm涵道的F22为例(实际上该F22还是具有一定的滑翔性能);起飞重量约1.5kg,速度可达100km/h(还有更高),笔者的最高达80km/h;路面起飞距离最短约15-20m,降落约30m,在草地上,起飞距离稍大,降落约10m,还要看降落区域的草地情况;笔者又一次从飞机降落触地到停止只有5m不到,如此短的降落距离,飞机承受的冲击力不小;估计相当在静止状态机头受到水平方向3kg以上的压力(降落速度约为15-20km/h),而这些力将直接组用于起落架。

一般降落采取:
l
迎风降落;

l
大仰角降落,后轮先着地;

l
控制降落速度,使用襟翼等方法;

l
……

即便采取了一些技术控制手段,在草地降落亦非简单(除了高手);笔者经常发生的问题是前起落架在降落时弯曲,弯曲程度最大达90度,甚至损毁机身、方向舵等,为此笔者结合成品部件和DIY,解决部分问题,效果较为理想:

l
降落速度不宜过低,使用直径较大的轮子;

l
使用避震起落架,可以减少飞机降落时的弹跳;主要是卸掉与飞行方向垂直的力;

l
如何卸掉与飞行方向水平的冲击力…….(未完待续,还有图片);

材料:

网友:
涵道草降的危害主要是草进入涵道打坏桨叶

网友:
 只有有米  降落在水中都没事

网友:
藤椅说得好。

网友:
加个降落伞不就行了

网友:
LZ是哪里的,我苏州,阳澄湖是在太远,一直在园区草地飞。涵道一直飞70MM规格的,加装轮子后实在无法在草地跑,拆了轮子手抛起飞,收油草地滑降(避免涵道吸入异物打浆),飞了近2年了,飞过台风,J10,F18等等,觉得还行

楼主:
继续:

材料:

网友:
有点意思,避免了90度弯起落架,不过重力降落,木板下的泡沫还是会凹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力降落(比如垂直),木板未必受较大的力,不会对其下面的泡沫有大的损害;

倒是对起落架链接部分下面的保护固定塑料件有较大冲击力,进而倒是其它的损失,这个只能靠前面的那个弹簧卸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