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飛D180想加快換架

楼主(2012-02-20):
我入了一台華飛的D180車床個多月了,
現在想加一個快換架
請問有沒有不必改裝,巳可使用的快換架?
那裹能買到?
謝!

网友:
好象没有大小合适的,我也是180,正在准备自己D一个呢,刚开始下料,呵呵

网友:
把车刀刀杆做短一些,小刀架上同时安装四把刀,需要哪一把就转过来用,其实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车刀刀杆做短一些 . . . . . .。 把车刀刀杆做短一些

這车刀是HSS的啊!
在淘宝買的刀杆,都是200mm長的
正不知怎可做短一些!

我是新入手的、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
角磨,打出印,然后砸断

网友:
切割片切断嘛,一毫米厚的切割片,不到半分钟就切断了。

网友:
石材切割机,也叫云石机,换上超薄的砂轮片,随便切,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本坛有位网友的淘宝店有!

楼主:
還是不明白!!
我沒有角磨這類工具
只有新買的車床,和磨車刀用的三吋直徑小磨机

切割片是配在那個机上用的?或是要再買專用的机器呢!

网友:
切割片是直径10.5厘米的薄片,中间的孔是直径16毫米的,可以安装在角磨机、云石机以及砂轮机上,用来切割不锈钢、铜铝、合金等等,对于锋钢来说,不论硬度多高,毫不费力地切断。价格每片8角或者一元人民币,五金工具商店都卖。优点是割口窄节约材料,切割速度快,能切割高硬度材料。直径20毫米的不锈钢钢棒,一片可以切断50根左右,很省钱。

网友:
真找到了,不错!

网友:
LZ 请看这个帖子 我自己D 的 很小 给2K4 用的  你也可以试试去D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3134&highlight=%2B%C4%CF%BE%A9%C8%E2%B0%FC%D7%D3

网友:
按需要的尺寸,一锤子的事情

网友:
推荐一个绝配-齿式快换刀架,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mp;highlight=%2Bfj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