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昨晚被四轴削了!

楼主(2012-02-20):
晚上调试兔子四轴,解锁后机机放床上,
遥控器
放跟前的床边上。
穿的中长大衣敞开的,俯身去拿机机,衣服下摆直接挂到油门杆,全油门状态直接朝我飞过来打在手指上。一把抓住果断拉低油门....
后果:左手无名指指肚侧边被桨叶直接斜着切进去3mm深,弄开3mm长的一个伤口——那个血流如注啊!大拇指与尾指长出来的指甲被削掉一小部分,左大腿被打中——幸亏是秋裤加牛仔裤,脱下来一看全青了!
机机是500轴距、1045桨......

网友A:
一定把遥控器放到自己看得到的地方.对楼主表示慰问

网友B:
调试这个要多注意啊!

网友C:
动机前一定要加锁啊

网友D:
安全第一啊

网友E:
这事我也干过,手拿遥控器随手放下,不小心油门摇杆碰到腿上,全油门一飞冲天(在飞场)飞了有十几层楼高,然后180度翻转倒拍在地上,幸好没碰到人(万幸啊万幸)550的4轴,4只2212的轴全断,桨却只断了一只(奇怪),其它完好无损。现在只要不飞马上拔电,接受教训。

网友F:
养成锁定的习惯啊。

网友G:
我的习惯是只要没拔电,控一定是在手上的,手将油门杆卡死在最低。

网友H:
同命中人啊,无名指被销进去半个手指夹的路过。

网友I:
 得注意安全啊·~

网友J:
被低油门打过,于是养成了油门锁落地就关的习惯

网友K:
 安全任何时候都不嫌多,好习惯再小也要坚持。

网友L:
控没有熄火开关吗?

网友M:
应该高度注意

网友N:
有次野外放飞机 几个小孩跟着我去看! 飞行一段后 降落 我把控放到一边 去摆正机机位置! 结果一小朋友 直接跑去拔我的控的油门!我类个去! 嗷嗷的转起来了 还好我抓紧了! 没出事!

网友O:
 好同情LZ,看来一定要养成好习惯啊。

网友P:
现在大部分飞控都可以解锁电机怠速,用习惯了,还是这样比较安全,原来飞kk也出过问题,后怕啊!!

网友Q:
 后怕。安全第一啊

网友R:
小心!保重啊!

楼主:
唉,一时大意啊!由于才开始调机,加之8FG控还在熟悉阶段,熄火就没有设置。当时想着是拿到手上抓住推油检查陀螺方向什么的,就这么一点时间久懒得拔电源了,结果......

网友S:
时刻注意安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