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BL35X电调 问题

楼主(2012-02-20):
我的亚拓BL35X电调 使用时 ,飞机忽快忽慢 ,周期大概2--3 分钟 ,请教高手有知道咋回事的 吗

楼主:
还有换上好赢的没这 现象

网友A:
人品问题?

网友B:
新的吗,是不是线没焊好啊

网友C:
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D:
虚焊或者过载保护了

网友E:
电池没电了是吧

网友F:
电池的问题

网友G:
电池放电不行了 我有4块点就是这样 跟着转速一块一慢 尾巴也会一晃一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