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竟生油斑,用什么油好?

楼主(2012-02-20):
一段时间没用,油浸,用汽油擦后,还有斑,大家用的什么油,缝纫机油行否?

因工作忙,二个月后发现油浸成斑,此为小擦后

因工作忙,二个月后发现油浸成斑,此为小擦后

擦后还有印

擦后还有印

25V的燕尾槽面竟是这样的,坑坑凹凹,以前没注意过.....

25V的燕尾槽面竟是这样的,坑坑凹凹,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
去油迹。我们单位叫脱黄袍。用洗衣粉加什么?忘了

网友:
油泡床,误导人啊。我以前也被忽悠了,正确的保养应该是有一层油膜就行。

网友:
没想过这个问题

。。。。

网友:
化油器清洗剂试一试

网友:
这里这段时间时不时来一下回南天,机器也都长锈了!

网友:
我用的 kunlun雪豹 四冲程摩托车机油  非常好用  味道很小 润滑效果很好 粘稠度也很好

网友:
据说,用汽车用齿轮油,做防锈润滑,75W的,粘度很大,不知是否。

网友:
起码每周操练下导轨就不锈啦

网友:
保养要得当!!但机器还是不能长久的放置!!

网友:
20号机械油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楼主说燕尾轨道竟然坑坑洼洼的。不知道指的是哪一部分,是指哪上面的花纹吗?如果是的话楼主就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楼主说燕尾轨道竟然坑坑洼洼的。不知道指的是哪一部分,是指哪上面的花纹吗?如果是的话楼主就错了。
这钳工刮的也不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钳工刮的也不漂亮
刮的漂亮不漂亮先不说。主要是认为刮花是肯坑洼洼,就有点那个了。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 沙眼 有很多

网友:
油斑我从来不在意,直接无视。床子照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15楼的兄弟,恕微距拍的不好,,如16楼所述,是砂眼,两边燕尾都有,不知其它朋友25V的有无,这种现象正常否?

网友:
标题

没那么娇贵  没事操操  涂油不锈就可以了 干活的东西嘛

网友:
工業機床的標準是用68號導軌油
進口的如英國bp,日本出光石油及台灣國光牌都是透明無色滴
國產導軌油的大多偏淡黃色
但也只是淡淡滴
沒你的顏色深

网友:
砂眼确实很多,材质不好。

网友:
我用缝纫机油+汽油机油混合,效果好极了,缝纫机油渗透性流动性好,汽油机油油膜承重能力强。两者混合还不容易挥发。

网友:
我用的也是机油,别人给的,多少号都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不生锈为准则:loveliness:

网友:
台面防锈我用武器油(QIANG油)效果最好,淘宝自己搜QIANG油,用WD40短时间可以,但时间稍长就干了.缝纫机油(衣车油,白油)我也用过,防锈效果一般,主要是很容易挥发干.
导轨我用美孚齿轮油,这个修摩托车那里就有,10公升装的好像是100元左右,倒在小油壶里,上床前后小油壶网每个油眼里注一点.导轨就用油画笔蘸一点往导轨上刷一层就可以了
齿轮箱用锂基润滑脂.这个要到油脂店里买或者TB,黑色的,大约1公升装1小桶,20块吧,实际用不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