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飞飞翼,动力过大

楼主(2012-02-20):
换上银燕2215加apc8寸,试飞只动一点油门就能瞬间翻跟头了~悲剧啊,飞翼摔成两段,于是改涂装。下次上橙色的烂桨吧。两侧的稳流片摔坏了,不要可以么?会太灵活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银燕2215加apc8寸,试飞只动一点油门就能瞬间翻跟头了~悲剧啊,飞翼摔成两段,于是改涂装。下次上橙色的烂桨吧。两侧的稳流片摔坏了,不要可以么?会太灵活是不是?

是不是重心没调好!?
我我几台飞翼,
都是电池要尽量往前装才会好飞!

网友A:
推力线也要改
头重些好飞

网友:
哇靠,lz你是怎么混上大将。

你就这个问题搞了多久?

另外的那个帖子有多个好心人已经帮你分析问题了,你还是执迷不悟。根本不是动力的问题。
检查推力线和重心才是根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力线也要改
头重些好飞

我也准备飞飞翼,潜水几天,改推力线是指改角度吗?求解!

网友:
兄弟!飞翼找到原因了吗?试飞成功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