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 GPS和姿态模式感度问题

楼主(2012-02-20):
飞机自驾感度是前后、左右各70,上下100,不知道是否感度高了,在飞行中只要遇到风飞机就会出现,以主轴为中心顺时针震荡摇晃,风大晃动厉害,风小晃动小,手动模式没有。具体看视频,实际晃动没这么猛,视频只是理解运动趋势用的。请教有朋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0NTAyODY4.html

网友:
把震荡摇晃方向感度值加大试一下。

楼主:
调大吗?说明书上是说调大才有可能发生震荡吗?之前默认的110比较明显,现在调整到70左右好些,但也还是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自驾感度是前后、左右各70,上下100,不知道是否感度高了,在飞行中只要遇到风飞机就会出现,以主轴为中心顺时针震荡摇晃,风大晃动厉害,风小晃动小,手动模式没有。具体看视频,实际晃动没这么猛,视频只是理解 ...

视频你做的?呵呵。感度值看上去已经比较小了。你的循环螺距是多少?先测下明天电话

楼主:
6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