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200mah 11.1V 20c 的电池,报警电压设多少合适 ...
【求助】2200mah 11.1V 20c 的电池,报警电压设多少合适呢?

楼主(2012-02-20):
小弟刚入了450,组装调试好了,又买了个两个喇叭数显的那种小报警器,但是不知道报警的电压应该设多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3.5-3.7V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么。。。充好电的时候,电池电压应该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充好电单片应该4.20

网友D:
3.75-3.8对电池有利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解答,问题解决...菜鸟学习了

网友E:
我设的是3.7V,警报一响立马下来。空载后再量在3.8V左右。

网友F:
我的电池比较奇怪
充满4.2V但是等10分钟左右会降回来一点,0.01-0.02v左右;
飞到3.7断电一会回压到3.8左右,只能飞4/5分钟
我的是不是油门给高了?

网友G(2013-05-12):
3.7吧,低于3.7影响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