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高级参数里的干扰消除率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2012-02-20):
这里干扰是飞机外部物理干扰比如风,还是电子信号干扰。另外参数调高调低是对应什么,手册上没有对高级参数做解释。

网友:
干扰消除率的主要作用是飞机在外部扰动的状况下,仍然可以达到目标速度,或者稳定悬停。当飞行员通过杆位给飞机飞行速度命令时,飞机有可能因为迎面的风力而始终无法达到目标速度,这时候飞控会记录下长时间的速度误差(STEADY STATE ERROR),并对此给予补偿,使得飞机能突破外部扰动所造成的非预期的平衡状态,而达到目标速度值。在这里,干扰消除率值越大,飞机越快迚行补偿和调整,干扰消除率值约小,补偿和调整就会越缓慢,可能需要通过较长时间才可以达到目标值。
同样道理,在飞机悬停的时候,如果风把飞机吹离了悬停点,那么通过干扰消除率的积累,飞机就会获得一定的加速度,使自己向悬停点靠拢。此时,干扰消除率越大,飞机越快进入调整状态。
当干扰消除率过于小的时候,飞机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漂移,其现象有点类似GAIN太小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楼上的问题以及官方的解答  看来这个数值是调它大了就是有一定的好处了哦   我现在用的还是默认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