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的空机 配什么电机和飞控

楼主(2012-02-20):
入了一台XA650的空机,不知用XA的飞控好,还是大疆哪吒的好,搞
航拍
,哪个更稳点?
电机
要用多少KV的? 新手 请指教

网友A:
同问,因为我也是搞了个空架子,现在上了30A的飞腾电调。。。电机现在相中的有朗宇的v 2216

网友B:
我是xa650
飞腾30a
朗宇2212 kv980
电调可以固定在x650原来的电调位 用扎带
不过玉兔飞控不能固定 需要转接和打孔

网友C:
建议上wkm~如果需要看XA机架加WKM的飞行视频,可以加我QQ:7722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