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龙1:16坦克各款之间除外观外,使用性能是否有别?

楼主(2012-02-20):
经过一段时间的潜水,从各位前辈老师的帖子中获益匪浅,真心地谢谢大家!

本人小白,对模型领域很陌生,文科生动手能力差。因此虽然从小喜欢坦克,但一直只敢上眼(看文字图片及视频),没敢动手。最近终于忍不住想买个模型,打算静态欣赏为主,偶尔家里转转,最多抱到楼下的草坪上跑跑,决不敢沙里泥里的闯!希望车车不要隔三差五地出故障,能让我小心翼翼地小过一把瘾即可!
选了很久,看上了恒龙1:16系列,在此我还想有针对性地请教几个问题:

听说恒龙1:16坦克的内部电路等都是相同的,那么各款(比如虎1和M26)也就仅仅是外观不同吗?有些外观是影响到构造的,比如前驱动还是后驱动,履带的宽窄,悬挂方式等等,这些对于车的实际使用性能是影响明显,还是各款车跑起来根本就差不多,看那款长的顺眼就选哪个即可?
如果各款的性能是有差异的话?那么以各位的经验,哪几款比较好上手不用改就能玩?哪几款比较皮实,使用当中故障率低些?哪几款的越野能力相对较强?

楼主:
把范围缩小点吧,虎一、三号、M26、M41、KV。这几款的可靠性和越野能力,能请各位帮忙分别排下序吗?

网友:
越野通过性最佳的首选M41,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多谢!

俺还想多啰嗦一句,首选M41,那其次选什么呀?
狗狗虽然样子特别帅特别现代,只可惜是个轻型坦克,俺还是稍微偏爱笨重的家伙一些,因为小时候印象中的坦克就是粗夯狰狞的。

M41的越野性能最好是否是因为它底盘最高?

网友:
其次我会选重型坦克虎1。

M41的越野性能最好是否是因为它底盘最高?
对。

网友:
你要是以后都入过就知道了,都差不多,所谓越野性能在HL脆弱的材质和结构上差别真不大,你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买,喜欢什么型号就买什么型号,总比入个不喜欢,但是人云亦云所谓越野性强的车来的好

网友:
建议3号,履带小一点,没那么大阻力,没那么容易坏。kv也行,帅气的黑豹也可以。

网友:
HL的故障率是看人品和你玩的程度的,如果正常玩,不非要跋山涉水的,哪款都可以,如果要推荐的话,虎王吧,二战HL货里最大只的,外观错误较老车也少很多,宽大的履带行驶起来的感觉还有庞大车身的气势是一干轻中坦克无法比拟的

楼主:
真诚感谢各位!听得很过瘾,请继续!

感觉大家说得都很有道理啊!
不过正因为这样,感觉决心好像更难下了,真的是各有各的道理啊!唉,要是老婆准我多买几个,我也不必这么纠结啊!

顺便再请教个问题:既然只是外观区别大,性能区别小,那为什么各款之间差价这么大?99差不多是虎一的两倍!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产量吗?产量大的就便宜?

网友:
当然价格区别大 虎式算上炮头和99车身一样长

楼主:
仅仅是体积大点,成本就能贵出一倍去?

网友:
KV

KV全塑料 版本 恒龙 考证最准确版本 板型精确性 超过田宫

网友:
HL中的老式坦克 我还是喜欢M41 其次是M26 其他的都长得太丑了。

网友:
kv!虽然难看但各项性能堪称恒龙中的T-34!哈哈

网友:
kv不难看,虽然不是第一眼美女类型,可绝对耐看,悦看越好看哪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KV好在哪些地方吗?KV也是比较贵的款型,我想知道值不值多出这一两百块。

网友:
1、体积大,外观还原较准,水贴纸制作很到位。
2、履带宽,底盘高,行走性能可以。
3、XX弹强,且炮管短,狭窄地方不用担心碰坏。
4、车身简洁,没有容易碰坏的零件,很适合家里玩。

网友:
KV和三号里选吧!这是外形和性能兼备的首选车!

网友:
III号有一个不仿真问题 主要表现在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负重轮上方的减震筒 应该是没有弹簧的 真车是液压减震筒 当然你不是考证派的话可以无视 KV就很准确了 狠仿真

网友:
三号换了金属底盘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呵呵!

网友:
还是虎式有改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看来确实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下俺又纠结了!喜欢重型坦克,可是3号便宜一百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也忒专业了!俺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那是你们高手的选择了,对于俺这个菜鸟来说,要求恰恰相反,最好是不用改,到手就能玩,还不容易坏,不需要老修理。至于外观有点什么不够仿真的倒不是什么大问题,马马虎虎就可以了,比环奇之类的儿童玩具强就行了,动态的家伙关键是能动!

网友:
呵呵,那就KV吧,你慢慢看就会喜欢上他的!都准备出手了还在乎100,后悔药100可买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那是你们高手的选择了,对于俺这个菜鸟来说,要求恰恰相反,最好是不用改,到手就能玩,还不容易坏,不需要老修理。至于外观有点什么不够仿真的倒不是什么大问题,马马虎虎就可以了,比环奇之类的儿童玩具强就 ...

同道!我也是菜鸟,也跟你的心情一样,不用改不爱坏的

网友:
其实我觉得三号是外形最有味道的坦克,方方正正,四平八稳

网友:
选来选去我最后选K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