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超迷你四轴【40楼更新初步调试图】【2.24组装全部完成,多图】】

楼主(2012-02-20):
配置:
MCU:LPC2148,用ARM7主要是考虑可以实现比较复杂得算法,并且保证控制的实时性
陀螺:L3G4200D
加表:ADXL345
无线:NRF24L01模块(单独电路,通过十针接口与主板连接)
马达:6mm空心杯电机*4
桨:45mm正反桨两对

欢迎大家来喷~~~~~~~~

PS:0402的阻容件不好买啊~~刚去电子市场回来~貌似只有用0603代替了~~~

预告:今天开会,板子焊了一大半,但是没焊完,预计明天可以焊完,焊完上图哦。。。PS:0402好难焊,L3G4200d和ADXL345更难焊

————————————————————————————————————更新的分界线———————————————————————————————————

40楼开始更新控制部分焊接完成效果图,RF和电机还没安装,先跑了个小程序试了试,简单,就是流水灯。。。主要目的看看ARM还活着不。。。

有结果继续上图。。。

————————————————————————————————————蛋疼的分界————————————————————————————————————

今天总算把ADXL345调通了,这个芯片的SPI时序好诡异,在开板之前调过这款加速度计,不过用的是I2C,没细看datasheet,本以为SPI会更简单,没想到这个芯片的时序好蛋疼。。。按照正常的时序折腾了一上午,连0x00地址上面的芯片序号都读不到,还以为是虚焊了。。。后来细看才明白,后来终于调通了,能读出三个轴的加速度,此中痛苦就不细表了。。。

话说这个东西零飘不小啊,看来得搞个校准算法了。。。

明天开始折腾L3G4200D,应该会很快。。。

———————————————————————————————————————————————————————————————————————
今天组装终于全部完成了,兴奋,终于有点象四轴了!!

手头没有天平,明天争取去找一架,称一下总重。。。

现在的电是从电脑USB口取的,所以功率不是很大。。。

目前两个传感器已经调通了,但是还有好长路要走,毕竟算法是重点。。。

希望能和大家交流。。。

正面

正面

楼主:
继续上图

正面细节

正面细节

楼主:
继续~~~

正面

正面

楼主:
继续~~~~

反面~~~

反面~~~

楼主:
继续~~~~

注意看游标卡尺~~不到10cm哦,亲~~~~~~~

楼主:
板子是淘宝上投的,用的最薄的板,减轻重量~~~但是质量不是很满意~~~忍了。。。明天开始焊接~焊接好了继续上图。。。
PS:电池还没有买~大家帮忙提提建议啊~~~暂定130mah的锂电!~

网友:
稍微有碰撞电路板报废了

网友:
这个难度大啊!这么小很脆吧!

网友:
牛人必须要ding

网友:
建议给这个穿件那种泡沫减震棉衣   磕磕碰碰难免的。

网友:
小电池我有,可以送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
额 期待首飞啊 这个牛逼大了

楼主:
明天开工焊接~~~焊完了继续上图,各位看官莫急,后面还有好戏哦。。。

网友:
留下脚印等楼主更新

网友:
呵呵~分享下!
工作原因半年多没有弄了、、、

网友:
关注ing
期待量产~~~~~

如要量产,现在预定

网友:
我猜机臂易断…

网友:
PCB板厂居然接你的活,我这板厂这种板子压根不接。
真心这样做板不划算,板厂是按4个角连接的正方形收费的,全浪费了。

网友:
严重关切中。。。。

网友:
IMU单元做的好纠结~

网友:
风枪温度要很低呀,不然这个板子很容易气泡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板子也是按着一个正方形收的费,10*10的,没办法呀,这个外形的确纠结。。。

楼主:
控制部分电路焊接完成,上图

昨天开了一下午会,苦逼,要不早就焊完了。。。

陀螺和加表太特么难弄了,涂上锡,用风枪一点点吹啊,温度还不敢太高,怕给吹爆了,只能200多度,迅速吹,蛋疼。。。
BTW:吐槽一下,什么时候实验室能上回流焊机就爽歪歪了。。。

0402的件买不全,有些只能用0603代替,好难看。。。下一版再也不用0402封装了。。。

下午快下班才弄完,简单跑了个流水灯试了试,还好。。。

RF模块(图中空缺的十针插口)和电机还没安装,准备硬件全部测试完再加上。。。

明天开始调传感器和PWM部分的程序。。。

楼主:
继续~~~~

PS:
板子上的焊油把芯片的字都弄没了,等调完最后再用酒精擦嘞。。。

楼主:
继续~~~~

背面。。。焊的不好看,高手见笑。。。

楼主:
继续~~~

我的非标准接口山寨JTAG,没办法,省地方呀。。。

网友:
楼主电路能够共享下吗  值得收藏啊

网友:
这焊接...LZ加强焊接啊,这个JTAG也蛋疼...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楼主也是和我一样,只会敲键盘,我们实验室很多0402,哈哈,呆会我做的时候再说,不过我打算直接用手机板改.

楼主:
明天去给他称体重配电池喽。。。

网友:
只能說一个字(服)

网友:
风枪温度350左右,风力3~4既可。小风、高热。不熟悉的人往往是风太大,温度太小,容易吹坏器件。

网友:
很佩服楼主 不过想请教下 为什么用的悍油?这玩意不是腐蚀性很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些焊盘的确太小,不爱粘锡,所以涂一些焊油助焊。。。至于腐蚀性还好吧,一般焊板子都这么干,没见有什么问题,因为板子上有一层阻焊漆么。。。

网友:
咋没有下文了?推荐楼主下次焊接时候搞一把刀头,或者HAKKO的936白光刀头,比风枪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最近一直在搞这个东西的程序,给它上了个操作系统~~好多驱动得重写啊~~~谢谢关注~有结果第一时间上图~~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啦~~~,想请问空心杯电机要专门的驱动么?还是直接接上PWM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直接用PWM+三极管驱动电机~~

网友:
额。。。这么说来空心杯确实很适合四轴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也~用有刷电机其实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因为总体起飞重量上有考虑,买不到太小的无刷。
但是空心杯的确有优点,驱动电路简单,而且响应速度快~~

网友:
LZ,我经常弄这些器件的,都是热风枪260~270℃,最小风量慢慢弄~

网友:
lz动手能力强啊!!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很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单块3.7V锂电~~~小东西工作起来要5A多的电流~~
测试了升力足够,但是飞起来会栽跟头~~
目前还在完善算法~~给这个小四轴上了个操作系统,所以所有的驱动都得重新写过~~另外同时在搞一个配套的遥控系统~~等到有结果一定第一时间上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单块3.7V锂电~~~小东西工作起来要5A多的电流~~
测试了升力足够,但是飞起来会栽跟头~~
目前还在完善算法~~给这个小四轴上了个操作系统,所以所有的驱动都得重新写过~~另外同时在搞一个配套的遥控系统~~等到有结 ...

神啊
给小四轴装操作系统
不会搞个WIN7或MAC进去吧

开个玩笑

LZ厉害啊

网友(2012-03-21):
飞起来声音肯定很像只小蚊子。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uCOS-II而已,程序写起来会比较有条理~~

网友:
楼主有飞起了了吗?看你贴子, 成功后看你教程学做一架,很让人期待。

网友:
高手啊,致敬。
回头弄成智能型的,当间谍工具用来。哈哈

网友G:
lz能开源吗?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楼主的东东能开源吗?部分开源也行啊。。。。

网友H:
关注!!!希望楼主开贴分享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这个问题考虑过,目前测试环境下还没受到干扰影响,如果以后遇到问题的话再说啦

网友J:
每天上课前都打开这个帖子关注进展  楼主加油啊 等楼主做成了分享资料 俺们也做做试试

网友K:
哎 这样小的 家中乱 飞肯定爽 哈哈哈
楼主可以到做军队中一强人啊 哈哈

网友L:
楼主留个Q行吗???我一直在纠结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可以站内信,或者直接在帖子里面问,力所能及一定回答

网友M(2012-04-20):
芯片级高手。崇拜一个。

网友:
楼主,工作电流5A?那电池能行吗?有点大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好纠结电机和螺旋桨的选型。。生怕升力不够。你用的是什么电机,什么浆,在哪买的。
先感谢了!!

网友:
关注一下,预祝成功

网友:
楼主是不是自己打算用 NRF24L01 做遥控器? 我也在计划自己DIY遥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遥控我已经做完了,可以看我另外一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3692
过一阵去和新版的迷你四轴一起去打个板子,然后准备采购几个ALPS的摇杆电位器装上,就完美了,现在用的手柄里面的电位器线性度太差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这个东西要看你的要求,综合考量之后权衡选择,比如说起飞重量,电池情况,飞控板的总体电流等,都需要考虑。。。
电流太大电池不好配,而且飞行时间短,我现在的电流控制的就不是很好,电流很大。
其实这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个人经验,要做迷你四轴的话,那么能省的重量尽量省吧,毕竟有刷电机能提供的最大功率有限,而且电池不可能太大。要是正常尺寸的四轴,还是用无刷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板子能布得密一点就密一点,元器件有小封装就不用大的,打PCB时用最薄的板厚。。。

网友:
楼主的四轴飞起来了吗??我也在做掌上四轴,能不能加我QQ526195537,或者告诉我你的QQ……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啊,现在做的怎么样啦?飞起来了吗?控制算法是你自己写的吗?你理解四轴的算法吗?你知道为什么要用加速度计积分吗?
再次感谢!!!

网友:
楼主发个PCB行不,帮帮忙啦。378773957@qq.com,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做个,就是不知道怎么驱动空心杯电机,请问下LZ驱动电机采用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三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P:

事实证明~用三极管是不好的~小封装的三极管电流都达不到要求,基本工作在极限状态,很容易烧毁,我就烧了无数个8550.
最近准备改版了,新版本将会使用MOS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mos怎么接线比较好?一个就够了,这上面有个图是我接的,驱动不了http://www.ourdev.cn/thread-5476485-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P:

建议你可以用SI2300,这个管子Id比较大,是NMOS。
注意:NMOS开启电压为正,所以应该将G接PWM,S接地,D接电源,电机串在D和电源之间。
你所说的电机不工作的问题,可能是由于MOS管的参数选择不合适所致,需注意开启电压与导通电阻。

网友(2012-05-20):
回复 楼主:

si2300贴片的没有买到,只贴片的IRLML6302,只好买的它。后来我测了一下我的空心杯电机直接1S电池上电流时350ma,万用表测的内阻是4.4欧。但是接上IRLML6302时,电机先是转很快,持续几秒后出现转一会停一会,再后来就停了,这是什么情况?断开从新接时,有时会启动,有时启动不了......LZ这是什么情况?你MOS管事怎么接的?

网友:
关键是什么时候开卖啊?

网友:
太小了!

四眼的路过算了!

玩不了!

网友(2012-09-16):
做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做不好。我移植了KK的飞控,但是没有什么效果啊,陀螺仪在电机震动后噪声很大,滤波后还是不小,经常自己抖起来,根本不能飞。怎么办呢?
你用的是什么飞控啊?成功了吗?

我把陀螺仪增益不敢调大,而且手转动四轴的时候感觉不到多大反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