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 入模 求配置 请各位大大不要吝啬~谢谢

楼主(2012-02-20):
跑船的环境:
1、汉江正常水面
2、有阵风或微风引起的微波浪大概肉眼看到2-4公分风波浪高
3、水流速大概每秒1米左右
想入一条能再江河里面跑的船,侧翻后能自动恢复,或者不容易翻的船,
价格2000左右,
最好是自己配(2000以内配船内所有配件,包括
电机
、电调、水刀,舵等配件。控单独)
要求速度 70-80以上
请教电机、电调、
电池
、桨怎么配。
电池3S-6S的都各有几个
求暴力配置,但不要一下就烧电机电调~

网友A:
流水的河跑船要是跑的距离远了出了小故障抛锚了会不会看着船消失在眼里啊

楼主:
那就只能等水库建好了,还得两年那

网友B:
水流速大概每秒1米左右
哦偶。。。迈戈。。。2000千预算跑几次?

网友C:
回复 楼主:
劝LZ不要在江里跑,不管是油的还是电的,一抛锚你捞都捞不会来

网友D:
刚入海模一次在江边玩玩具船,不小心失控不能转向,最后只能到江另一边捡船了。中间还避过一艘大轮船,惊险而幸运

网友E:
回复 网友A:

网友F:
以在汉江里跑丢2艘船的代价奉劝你:去水库或鱼塘跑吧!船一旦下水跑起来,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当时你有可能只能望水兴叹,望船兴叹了!

网友G:
是呀,还是密闭的水域安全,第一次焊锡掉了,等了好久才被风吹回来,第2次把A123用的光光的还是被风吹回来,在航道里遇到这情况,你就望船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