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基础练习阶段,可以采取比较省电的办法

楼主(2012-02-20):
猫了一冬天,终于盼来了好天气,活动活动筋骨吧。入手450半年多了,该练练倒飞了,我想和正飞一样,也要从悬停入手。既然只练悬停,暴力的百分之百油门既费电又摧残飞机,不如降些转速看看行不行。于是把转速曲线设定为85、83、78、83、75。起飞后尾巴有点小晃,无大碍,翻!感觉除了动作比较肉,没什么问题,只要能翻过去翻回来就行,倒悬停不需要多大动力

技术不好,心里没底,太专注了,走来一个人居然没看到,闹悬!落地再降一些转速,设定曲线78、75、70、75、78,哈哈,也能翻!下次看看还有没有降速的可能性,这样一来,一块电池可以延长练习时间了。

网友:
为了将来,我顶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现在用60油门翻,之前还用50油门的,是有些肉,不过翻着悬停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练得不错,顶一下哦

网友A:
85,83,78,83,75楼主最后一个写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83,78,83,75楼主最后一个写错了吧?

感谢纠正,是写错了,最后一个是85,真要是75可就难受了。

网友:
练习阶段完全可以这样做,好处多多。不过翻的时候可要飞高一点,高度太低了翻不过来就麻烦了

网友:
相当年我练倒飞基础动作时就是用A123+低转速+木桨,一组4SA123可以在3D模式下飞上8、9分钟~
直到后期开练钟摆、刷锅等暴力动作后才换的6S锂电+高转速+玻碳桨,一组电池只能飞4、5分钟......

网友B:
相当于调大螺距,小心电调电机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调大螺距,小心电调电机过热。

谢谢提醒!我也在想,倒飞悬停和正飞悬停时区别不大,但是翻滚的过程负荷很大。好在现在气温不高,到了夏天还真得引起注意了,到时候再适当调高转速,避免大扭矩导致温度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调大螺距,小心电调电机过热。

螺距越大,大桨产生升力的效率越高,电机需要消耗的功率越小,电流也越小,电机电调的温度反会更低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这样理解的。飞机工作效率取决于转速与螺距的合理配合,不是越大还是越小就怎样的简单理解,要看飞机处在何种工作状态。比如说飞机悬停的时候,转速低、螺距大,工作效率高,省电(不考虑抗风及稳定性能),而在翻滚动作的时候,需要动力的瞬间大幅度改变,转速太低螺距太大,瞬间电流反而更大,不但动作效果不好,而且电子设备的负荷很大,效率很低。就像开车一样,起步或急加速的时候我们需要低挡位,相当于大转速小螺距,而匀速巡航时就挂高挡位,相当于低转速大螺距……所以还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D:
同意LS的LS所言,悬停螺距还是要先和你电机匹配才好。有的电机是高转速低扭矩,有的则相反。高转低扭的应当配合小螺距,低转高扭的则应该配合大螺距。这样才能发挥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和汽车发动机是一个道理。只有正确的匹配,才能使电机的工作效率最高,这样才能节电。你如果只是一味的追求大螺距,电机输出效率并不是在最佳状态,反而会耗电,而且绝对是要影响动作的

网友:
我顶,好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理解的。飞机工作效率取决于转速与螺距的合理配合,不是越大还是越小就怎样的简单理解,要看飞机处在何种工作状态。比如说飞机悬停的时候,转速低、螺距大,工作效率高,省电(不考虑抗风及稳定性能),而在 ...

普通翻滚对于其它暴力3D动作来说,需要的功率根本算不上什么,即便大桨转速过低引至的瞬间电流较大,也没法大过高桨速时飞钟摆的瞬间电流,反正降低转速也就是为了练练悬停翻滚之类的温柔3D,完全不必担忧过载的事情~
至于平均功率嘛,你自己都在主贴里说了为了省电才降低油门的,怎么在这里又自打嘴巴了?难道飞得时间越长反而越耗电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LS的LS所言,悬停螺距还是要先和你电机匹配才好。有的电机是高转速低扭矩,有的则相反。高转低扭的应当配合小螺距,低转高扭的则应该配合大螺距。这样才能发挥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和汽车发动机是一个道理。只有 ...

电机转速匹配当然重要,但总不成为了省电而特意多买一个低KV的电机吧?再说因电机的转速变小而降低的效率远不如提高螺距而获得的升力效率高,老鸟们都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提高螺距降低油门可以大幅省电的常识,如大多数情况下普通模式能比3D模式多悬停近一倍的时间~
至于影响动作嘛,这个已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谁都知道全油门是最暴的~

网友:
LZ开定速吧,要么转速低动作太激烈的时候掉转严重就危险了,比如说救机的时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新手打自己嘴巴的事情是经常的,因为经验少,考虑问题不全面。开始只是想到倒飞悬停和正飞悬停的机理是完全一样的,认为只要参照普通起飞悬停模式的转速加上负螺距就可以了,所以想尽量把转速曲线降下来,以图省电争取更多的练习时间。看了大家的帖子,受到很大的启发,自己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正飞练习只要推油门起飞,收油门降落,而倒飞悬停是要经过翻滚才能实现,结束练习也要经过同样的动作才能实现降落,视频中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却没有想这个问题。如果一味省电降低转速,机动性能受到影响,一旦出现事故征候,不但救机不可能,也许会因为电机承受不合理的转速与扭矩关系在瞬间大负荷情况下造成电子设备损坏(如同汽车在低车速高档位时猛踩油门出现拖档损坏发动机和变速箱的道理一样)。看来省电与性能要辩证考虑,统筹兼顾,只有在满足需要的基础上找到平衡,才是最经济与最舒服的。

网友C:
作为一个有近2年3D飞行史的半老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低转速飞温柔3D并不更容易烧电子设备,倒是高转速飞暴力3D烧电子设备的机率更高。同时,高转速虽然会略微提高救机的成功率,但炸机的下场会更惨,而且因高转速的JJ反应更快,更易错舵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一个有近2年3D飞行史的半老鸟,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低转速飞温柔3D并不更容易烧电子设备,倒是高转速飞暴力3D烧电子设备的机率更高。同时,高转速虽然会略微提高救机的成功率,但炸机的下场会更惨,而且因高转速 ...

非常感谢你的热心解答,这一定是你的经验所得。我回想去年很冒进的1分钟爽炸,就当时的技术和飞机的调整状态,完全印证了你的观点。我想我已经找到了适合我现阶段练习的设置,以后还要多多向你请教

网友(2013-04-01):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一直这样干,所以我现在都不用普通模式了

网友:
我以前练倒飞的时候,6S 1200MAH的电池,油门曲线70一条线,一块电池能倒飞7分钟,下来3.70-3.75V左右,飞的我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