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阻炉热电偶

楼主(2012-02-20):
K装热电偶直接插炉膛内1000度要紧吗,是不一定得加保护套

网友A:
1000度直接用没问题

网友B:
K型测800度没问题
要测800以上用S型

网友C:
1 要加瓷管护套
2 k型热电偶可以测1250高温

网友D:
高温用铂铑合金双金属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