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升级自己的425,发个8FG装调鸡贴

楼主(2012-02-20):
一年前就买了8FG了,现在8FG已经是街控了却一直没有装机调机贴,记得当年也是研究老杨的JR9装调450和12FG说明书照老虎画乌龟搞出来的,结果当然是各种困难啊!

这次有幸拿到最新的狐狸机身,当然是非常感激,装机之余,当然是要发贴

凌乱的桌子

新买的9650。考虑到510不如买510M,然后510M又不如9650吧……之前打算过9660A+的,可惜mks的口碑……最后还是考虑9650了,耐用稳定要紧。因为无数盆友高手的9257 9650用了3年都是杠杠的,且一般来说老模友手上都会有几十几年高龄的个3001 3003。至于炸机的话就换齿轮吧,一包才30¥。比起金属舵机炸机的半身不遂偏瘫,我能接受换齿的烦恼……金属塑料,看选择吧,适合自己就好。

注意舵机金属垫圈的方向!

正常开8FG,桌面双击LNK,选择modle slect,点左边NEW然后长按RTN一秒新建一个模型,如图。因为是ccpm 120°倾斜盘,所以选择HR3。然后一路RTN确定最左上角的英文,控自己重启。

重启后回到了桌面点击模型的名字NEW2,再按一次确定,选择RENAME重命名模型

因为暂时不知道名字,就叫做问号吧……小小地得罪一下狐狸了。相信新机的名字很快就会确定,这样问号就可以下岗了

接收机我有2只,碳纤直机,决定用2尾巴的大哥6208SB

然后所有微调,电位,旋钮归零,油门摇杆在中间,看到12346通道是0就把遥控器放一边。电调接在接收机第3通道上,舵机分别随便插在126通道,然后电调仅仅连接电池和接收机,充当BEC用。

尽量垂直安装舵臂,本喵今天人品爆格,一装就垂直,哈哈!然后剪掉多余的舵臂,如图所示

其实如果是正常情况的话,舵臂是不会完全和舵机垂直的。那就要在桌面双击LNK 进入SUB-TRIM菜单,把舵臂调平。刚刚说了,今天人品爆格,所以SUB-TRIM自然就是0了。是0有什么好处捏?1:不必再在SUB-TRIM菜单调整,省了一个步骤。2:最关键的就是!这样利用了舵机的物理中立点而不是经过控处理的中立点,这样回中会准确许多且两边行程一样!这就是为什么F3C 还有大伙的尾舵机都是用机械中立点而不是电子中立点了!!再往下

安装舵机,没啥的。注意!其实也不一定是舵臂和舵机垂直,主要看机身的布局。因为这个机身舵机布局是垂直安装,所以舵臂垂直舵机就O了。若果700N那种,就要连杆垂直,一理通百里用。

接下来就是机身组的安装了,一路看图吧

M3螺丝和X5的垫片,X5垫片是买的,或许狐狸以后会自己做垫片,这样就省了大伙的钱了。再或许狐狸会搞成其他颜色,例如JR红啊,HIROBO蓝啊,黄瓜绿,香蕉黄,茄瓜紫,尽可能发挥你的想象吧,哇哈哈哈哈哈哈哈!

一边,螺丝不拧紧

另一边,螺丝还是不拧紧

2边都好了后,就可以开始打螺丝胶。切记装上下轴承座是插着主轴安装,保证同心度!!黄色螺丝胶很牛逼,一点点就够了,拆的时候记得用烙铁点10秒,以防万一。450以及以下小鸡尤其注意,滑丝可不是开玩笑的

楼主:
装舵机架。这里来了个小插曲。ele舵机要拆了重装,笨了哎
穿好皮带
搞过去,然后装皮带轮和主轴。由于上面装上下轴承座的时候是插着主轴的,且机身精度很好,所以主轴很顺利地插入了
500的单向系统,425扫齿不再也!这个螺丝是丢了的,自己磨了个塑料顶着用
装主轴限位环。这个是X4的,90°结构,面积更大,鸟哥的“倒飞猛弹”得心应手!不过原来的180°的都可以自己打孔攻丝搞成90°。
雏形出来了
皮带轮,滑了,用个螺母顶着。这个螺母放进去可以说用了N大力气
尾轴在和轴承接触面加点黄油,少量,别溢出
手多拿个螺丝顶着,螺丝已经穿透了尾管,绝不位移。然后就可以抽紧皮带拧紧固定尾管的所有螺丝
调整好拉杆的长度,先不装舵机臂。因为装机的时候拿来拿去,碰到尾舵机不好
剩余的电子设备出动
假组电子设备

又是假组本来陀螺仪和接收机位置是掉转的,可惜9650线太短,无奈唯有陀螺仪在下面了。辛苦的是陀螺仪设置的时候啊!要接线啊OMG!
掂量一下,测试中心。差不多了。OK,没问题,直接固定电子设备
待续!!!!!

楼主:
go on

量好连杆长度,49.4mm,并加个铝棒在倾斜盘上面

发现了2个干涉bug,已经禀告狐狸,图纸已经修改,稍后锉刀伺候即可
上大bec测试

螺距慢慢推尽以便观察有木有干涉。很好,木有。可是pit舵机反向了,简单,反向之
双击LNK,进入REVERSE菜单,反向6通道pit,顺便把3通道油门THR也反向了(futaba高明的设计之一,所有电调接任何通道都必须反向,确保安全)
推升降,反了,但是副翼是正的,怎么办?见下图

双击LNK,按一下S1翻页,进入SWASH菜单,把ele升降负值,检查一下,OK,继续下一步

固定电子设备,由于舵机线太短,接收机唯有外挂。如果6106是2尾巴的就好了,因为体积小太多了哎哎
忙中有错,尾舵机接线反了,拍照之.

加上脚架,站起来看看,还行。继续
再认真观察一下结构,非常巧妙。1、6通道舵机后置,这样电机就可以上置,重心靠近桨面,为3D而生。悬浮舵机架,可以装多种舵机,以9650代表的510,510M,9660,savox原生510(知道名字的请补充啊),82mg,260mg,还有廉价大力的225mg,爽!好了,现在可以把机身丢一边,搞控去
电机接好了,方向正确。设置下HOLD,也就是常常说的熄火开关(其实熄火开关和油门锁定是2回事,HOLD是油门锁定,THR CUT才是熄火开关,很多人尤其新手是区别不开两者的。HOLD就是保持设置好的油门输出,不管摇杆在何种位置,且HOLD是一种状态,也就是带螺距曲线的。当然DR、EXP也是独立的,当然DR、EXP可以设置跟随开关。THR  CUT本来设计是用在油机的,作用是油门舵机拉动风门堵住空气和燃料的进入,进而发动机熄火,不需要用拖鞋堵住排气管或者捏油管来熄火。其实堵和捏实现熄火都是不正确的,这里不详细说。THR CUT的话,打了开关启动了 THR  CUT指令,出于安全考虑是必须油门杆在下半段才会被触发。THR CUT没有HOLD那种状态,也就是 dr exp 和螺距曲线是与当前状态一致的。当然THR CUT的值是可以定义的)。设置好熄火开关,然后再设置好2组idle的开关。出于安全考虑,设置成逻辑开关。当2个开关都打开时,状态才会被激活。Idle3我是直接屏蔽了

然后在上一个界面,点s1,在3通道THR油门设置一点点延时。这样的目的是切换状态的时候平滑过渡,慢慢提高或者减少油门,减少对机体的损伤。Nor idle1 idle2均设置12,
记得HOLD别动,否则…………

返回桌面,记得打hold!控先放一边。装好旋翼头,记得装着刹车头和主轴中心对于的下机身然后顺着主轴方向拉旋翼头和机身上紧中联螺丝,保证中联没有上偏。
接电,油门杆居中,依然所有微调归零。可以看到,是一路平着上去的,螺距也是0°。狐狸计算的真准确,精度很好。
搞个可塑性的棍子插在刹车头位置的孔位,对着倾斜盘转一圈,检查倾斜盘是否水平

楼主:
好,平,很不错,中立点正确,连杆长度一致。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不平,可以反复检查是否棍子太软造成的误差,如果不是,那就可能是连杆长度不一致了。如果连杆长度一致,那就检查中立点(上面说的subtrim)
设置swash afr的pit值

让集体螺距达到正负11°(这里是个人习惯,自己把握),继续往下
用薛老爸的好办法,调整swash afr的ele和ail值,
让循环螺距在6.5°
油门杆推到顶,双击lnk,进入end point。像之前用subtrim调整舵臂和舵机垂直一样,利用end point把倾斜盘调平。摇杆在顶端的时候你会发现左边的箭头在闪,那就是调整左边的,继续用棍子做参考

油门杆在最低,右边的在闪,同上调平倾斜盘
好,现在飞机可以拔电休息一下了。下一步咋办?别关控啊,还有着捏,继续

双击mol,进去PIT CUVER菜单,把中段调整得平缓一点点。(这样可以让鸡的浮力更好,且操作更纤细。因为舵机的圆周运动转化为倾斜盘上下的直线运动,在中立点附近会有最高的速度,也就是整个操作是非线性的,这样可以补偿一点点,具体数字别照抄,实测且适合自己为重。)并复制到全部状态。(这个是我的习惯,全部曲线一样,就不会切换状态的时候高度突变,降落的话,接近地面打hold然后控制好螺距就是了,新手的话可以设置成-20  -20 +0 +42 +100,这样降落好控制一点点)

按s1翻页,在nor下把ld的修改曲线禁用
双击mol,进去THR  CUVER菜单,把nor调成如图,在这里8FG的点可以平移的功能就充分发挥出来了。【我设置这么畸形的曲线是因为NOR是拿来起降和航线练习的,配合上面所说的千篇一律的曲线(除了个人建议新手的-20  -20 +0 +42 +100,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请看下),和通道延时,切换状态不会有突然动作。然后航线练习时候常常需要负螺距来抵抗风的影响,用低油门平台是因转速太高也不好控制航线轨迹(转速过高飞机上反角没了,虽然稳但是会横漂。转速低了控制困难,所以适合就好,在上反角、横漂、操控性中找个平衡点),所以油门杆下半段是很陡的。上半段突然增大是用来紧急情况救机用的,一般用不上其实】

同样,S1翻页禁用RD微调油门曲线

idle1,偶这个是拿来飞倒飞悬停和航线练习的,转速不需要太高,理由同上
idle2,特技练习用。两种曲线设置完了,往下
双击LNK,点s1翻页,找到swash ring,启动倾斜盘修圆,默认即可。返回桌面

楼主:
点击桌面的ST1,设置一组倒计时,开关是J3,因为我是美国手,所以也就是油门,时间是4:30,重置时间开关是sc
J3的开关具体情况。长按s1返回桌面
点击st2,设置一组正计时,6分钟,设置方法大同小异。开关一样。4分半钟是飞3D的,6分钟是飞NOR的。由于是轻量化机身,所以可以飞久一点,
推油门检查一下,OK
双击mol,点击s1翻页,进入gyro菜单设置nor感度avcs 100,HOLD与之一样

idle1感度avcs50
idle2感度avcs0
因为本机用fs600无副翼系统,但是我只是用来锁尾。fs600是把整个感度脉冲宽度区间分为4个区间来区别4组飞行模式,也就是感度 dr exp 自旋速率 刹车硬度 刹车延时等等都分别设置。这个有别于一般陀螺仪。一般陀螺仪就是设置感度20,起飞,以3为单位逐步加着上。高转速飞行模式要比低转速飞行模式适当降低感度
双击mol,进入THR MIX,油门混控,尾舵加一点点数字。这个数字是之前塑胶425机身时候测试下来的结果。设定值可以跟随状态。这样可以自旋时候补偿动力损失,自旋爽很多。这里必须多谢xuesing大人的提醒

完工,摘日起飞
完毕

楼主:
之前说过设置THR CUT当作保险开关,我搞了,不过图忘了上了,设置方法和THR HOLD差不多,建议搞一个

这个机身,比原来的塑料机身和大舵机轻太多了,估计飞起来会爽很多,推重比优化了嘛

但是现在飞不成了,发现ALZ的大齿盘是椭圆的 ,一边就很近,一边就即将脱离电机齿

机身还存在各种大小毛病,过后会出V2版的。

忘了说,机身叫做FR4,控上面的名字要改啦:loveliness:

楼主:
数字和曲线等只是小弟的设置啊,适合自己就好,勿抄啊

网友:
轻轻滴插入

楼主:
本机是这个的复制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extra=&page=1

网友:
强力围观!
没炸就木有激情!
等炸鸡!

楼主:
多谢老狐狸捧场

机身装精度很好,装配很顺利,正!

网友:
等待神贴了~

网友:
慢等炸机图..............

网友A:
如果能上标准舵机的话那就无敌了

网友B:
主轴那里有个铝盘明显裂开了,不怕炸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上标准舵机的话那就无敌了

这个机身是为小舵机开发的,标准舵机的机身已经有了
其实小舵机优点多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那里有个铝盘明显裂开了,不怕炸鸡吗?

那个东西本来是锯一半的,顾着看美女一不小心就锯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轴那里有个铝盘明显裂开了,不怕炸鸡吗?

这个地方已经是第三次挨批了!

网友:
没有T8的飘过!

网友C:
非常好的教程啊,给想了解和设置425和t8fg的人一个极好的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教程啊,给想了解和设置425和t8fg的人一个极好的参考

多谢炸鸡王支持

网友D:
求目前起飞重量,坐等量产版机身

网友:
以上评论为LZ意思

楼主:
狐狸做的机身,大杂烩
咱们能想到的最佳结构
希望大家能提出合理性建议
模友造福模友
现在是测试,没问题就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目前起飞重量,坐等量产版机身

起飞重量不知道,反正我呐惯了标准舵机的塑料425,拿这个感觉轻太多太多了

网友:
先顶了在说好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长见识了

网友:
感谢楼主,这对我们新手来说是个很好讲解啊!太感谢了

楼主:
我也是新手,交流而已,欢欣交流啊

网友:
很好很详细,支持下

网友E:
顶。。。。。。。。即系425始终都系xxxxx。。。。我d标准舵机丢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即系425始终都系xxxxx。。。。我d标准舵机丢得啦~

小舵机性能好啊

楼主:
顶起来,发现很多人不会8fg 调鸡

网友(2012-03-28):
必须顶
虽然我还看不懂
新手学习中

网友:
标题

标记一下

网友F(2012-06-19):
LZ用心写的~

网友G(2013-08-17):
高手 !!! 拜了!!!

网友H:
顶起用心贴!

网友I(2013-11-04):
表示看的头都晕了

网友J:
资料贴,绑定&帮顶

网友K: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回贴,长见识了!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