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轴应该怎样取下来换皮带

楼主(2012-02-20):
该下的地方都下掉了,怎么都下不掉主轴,来更换皮带,又不敢乱敲乱憋。请教了下坛子的前辈,建议不要下掉车头去换皮带,在尾部加个皮带盘,里面的也就不用算了。要更换内置皮带用pu热熔胶条更换皮带。建议肯定是没错了。不过我还是想弄明白下,难道这床子生产出来后厂家就不赞成下掉主轴的方式去更换皮带了吗?或者说以后都是采取热熔胶条的方式更换的吗?还是我这个床子有什么问题?还是不懂下主轴的方法?期盼前辈解疑答惑。

网友:
拆吧,热熔胶强度不够,厂家设计时就考虑好了,换皮带顺便检查轴承,必要时一起换。

网友:
剪刀伺候

网友:
本来就是拆主轴换皮带的啊.

楼主:
回楼上,买的人给我说了是要拆主轴,不过看情形,不用铁锤怕是弄不动了。不会真要用铁锤来打这个主轴吧?还有那后面的那个爪子是不是不用下掉也可以的

楼主:
那个爪子是如何下掉,要不后面的法兰盘挡住爪子主轴也拿不出来

网友:
爪子应该是离合的吧,要把这些都卸了,然后上大锤,往卡盘方向锤

网友:
用紫铜棒,如果没有,只能上大锤 ,但一定要垫上木板

网友:
标题

爪子 间隙调整法兰螺母拆了,电木头大锤 敲 我的手搬床就是这样拆的 麻烦后面我把皮带轮外移 了

网友:
请教这种车床的主要用途????? 好用不??

楼主:
我也不知道这个小车到底能干些什么活,应该车些小东西,或是展钻些孔还是可以的吧。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热心解答啊
要是下掉了换皮带我就预先多装3,4个皮带进去固定在旁边,然后需要更换了就直接上,省事了。

网友:
用多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