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实验室的雕刻机是串口的,请教可否用mach3,急

楼主(2012-02-20):
如题,实验室有台雕刻机,我们现在做pcb板都是用热转印,
想把这台雕刻机利用上,但是看了一下,雕刻机接口是串口的,
年代已久,随机资料以及上位机软件都已丢失
请教一下,这台雕刻机能否用mach3,
如果可以,应该怎么设置,
需要哪些参数,我可以拆开测量,
雕刻机是xy轴是同步带传动,z轴丝杆传动,螺距5,主轴是无刷
电机
如果不能用的话,其他能够代替mach3的软件有什么?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曾经有人拿来不知道什么牌子的铸铁机,乱七八糟一大堆,干脆弄个维宏卡,用维宏接口直接替换原来的

网友B:
回答是不可以的.

网友C:
标题
换驱动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我找到了厂家的上位机软件,现在正在试验
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换驱动板肯定可以,但是没有经过管理老师的同意,我不敢擅自做主啊
厂家原配的软件只能雕pcb,不能用来雕浮雕之类的,郁闷啊

楼主:
雕刻机是广州中月的

楼主:
已经用厂家的软件搞定了,专用的软件,什么都不用设置,直接可以打开protel 2.8版本的pcb文件,很方便,但是这个软件只能雕pcb,这个不爽,等我下次回家带个驱动板回来,以后就能雕浮雕咯,明天上图

楼主:
自己打算diy雕刻机已经快两年了,现在还没做出来,只能拿学校的雕刻机解毒了T~T

网友D:
貌似打印机接口也是串口

网友E:
原帖由
心在飞
于 2012-2-20 23:29 发表
貌似打印机接口也是串口
打印机是并口

网友F:
中月是pcb雕刻機大廠,最值錢便是你想改掉的控制軟件,pcb 雕刻機好像是用浮動刀頭無法雕刻浮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