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B6吗

楼主(2012-02-20):
充的电池怎么点都不平衡啊, 充完后,用量电器一量,第一节4.21 第二节4.17 第三节4.18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用平衡充,直接充电去了?平衡的话需要连接平衡插头。否则的话,可能电池过放了

楼主:
我用了平衡充的啊,哭 ,

网友:
是哪搞错了,还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A:
电显基本没有一个是准的~~用精度高点的万用表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显基本没有一个是准的~~用精度高点的万用表量吧

LS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