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的接收机固定在机身内与将接收机天线置于机身外相比 ...
油机的接收机固定在机身内与将接收机天线置于机身外相比,对信号的接收影响打不打?

楼主(2012-02-20):
同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大不大!

网友A:
你这是神马机身?铁皮壳还是纸糊的壳?

网友B:
在木质机身上没啥区别

网友C:
原帖由
爱好者007
于 2012-2-27 12:57 发表
在木质机身上没啥区别
說得沒錯!如果是碳纖維機身就不行,一定要把天線伸到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