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回转台用什么比例的减速机好

楼主(2012-02-20):
做好小铣后想D一个小回转台来做铣床上铣圆的东西,应该用什么转速比的减速机好D

网友A:
如果只制作员的东西只需要一块有洞的板,上面固定平口钳,下面用螺丝车个台阶拧在小洗的滑台上应该可以

网友B:
买个小型的蜗杆减速机 外形是长方体,车根轴加个卡盘或是花盘就是简易回转工作台了,我最近手头搞了这么一个减速器是蜗杆减速电机上拆的 打算整一个工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