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忙看看这样配置FPV载机行不?--------------------另:这种配置留空时间多少?

楼主(2012-02-20):
EPO 冲浪者 翼展1410   ¥190.0

天地飞7通 单接收      ¥480.00

舵机 辉盛9克舵机 ¥11.00*4

舵机Y线 30芯 30CM Y线 FUTABA  ¥3.00

延长线  FUTABA-300MM长  ¥2.00*2

新西达 XXD 30A电调 无刷电调 ¥35.00

新西达XXD 无刷电机马达 2212 2200kv ¥45.00

香蕉头 3.5MM公母一对  ¥1.20*3

硅胶线  18AWG  ¥2.50

热缩管 4mm 4.0mm   ¥0.70

仿APC高效率桨 6X4   ¥2.50

ACE 格氏 格式 11.1V 2200mAh 毫安 20C 锂电池(送魔术贴) ¥110.00

泡沫快干胶 ¥4.00
高品质 防滑T插,耐高温材料,50A电流    ¥1.50

共¥940.00

楼主:
达人们呢,来帮帮提提建议吧

网友:
大致没有问题,桨和电机改成 7寸效率会高点

楼主:
7寸浆还需要改进一下,对于我从没玩过航模人来讲,能把这些装好飞起来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如果FPV建议上点稍微好点的设备,

舵机 银燕就可以
电调好赢40A
马达 郎宇 2212 1400
桨  7050

副翼和机头及底部要加强
改高一下马达座 调好推力线 就ok了

楼主:
论坛搜索半天也没找到完整的装机帖子,特别像遥控器、舵机、电调等连接及测试的详细说明帖子。

楼主:
这种配置留空时间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