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飞机也可以玩玩

楼主(2012-02-20):
那个
发动机
大家似曾眼熟?许多人对它是——又爱又恨 了吧?

网友A:
楼主在宣布,油鸡其实也很简单.

网友B:
一根大梁

网友C:
油机啊,人类机械暴力之精华。

网友D:
160的发动机吧?

网友E:
不错,就是降的有点太暴力了

网友F:
不错,场地也很好!

网友G:
翼展多大?仿做一个

网友H:
不错,可以学着做一架了,谢谢楼主

楼主:
是160元的发动机,呵呵;
油箱是彩喷的添加墨水用塑料瓶子,化学试剂胶塞,照片上没出现化油器,用的还是原装的化油器,小作改进,这个化油器通气孔径忒大了(几乎是90级发动机的开孔大小了),最大开度发动机就不稳定了,而且转速几乎疯了,还容易贫油,可以考虑开度85%就很爆了,也更稳定。
这个发动机结构坚固,强化的散热设计,加大的化油器通气孔径,这样的设计,烧乙醇比较好,燃料消耗几乎减半。
有时间我试试哈。

楼主:
发动机调校最简方案:
1,化油器油管喷孔旋转90度,狭缝和小孔向着化油器侧壁;或者干脆改造成油孔插针的结构,油针尖部配合转阀开度供油量关系做小的修磨,简单的就是尖部适度磨尖;感觉这一改造完成有难度的,可以换化油器;
2,差点忘了,可以消音器出孔套胶管一小段,(或者加工个带孔补心,孔径6MM),目的是减小排气孔口径,增大油箱供油压力;
3,根据配桨和拉力,油门全开开度最大到85%就差不多了,限制下最大转速,感觉这个化油器全开的话,发动机几乎疯了,就会有贫油的嫌疑了。特别提醒用11吋以下的小桨的模友

网友I:
标题
我是把喷油狭缝向入油方向(大油针那边)加长了,把副油针向里关小,最大油门时副油针把那小气孔挡住一半了。这样在中速不会太富油,也可以上高速。

网友J:
飞的开心就好,管他飞机多简单,油机越简单越容易伺候

网友K:
厉害啊。。。哈哈 好简单的油机

网友(2012-04-14):
回复 楼主:

楼主,这160的发动机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淘宝上那里有卖???我用天七,玩15级小油机,天七行不行这发动机!!!

网友(2013-01-28):
这发动机很多人头痛,都是高速贫油的问题. 其实很简单可以搞定,只是很多人都以为化油器是个很精密的东西,不敢放手去改动它,认为厂家设计好的. 贫油就是油供不上么,为啥会供不上油,就是那条狭缝太小了,导至风门全开状态下油流量被这小缝给限死.很简单,拿根1MM或1.5MM的钻头把这条缝扩下就行了.不用去管这孔会不会过大的问题,喷油量是靠副油针锥面与喷油咀管壁的间隙决定的,而不是这个孔.扩过之后马上解决问题.我那个160块发动机这样扩过之后很中低高都很稳.由于这发动机压缩比比较高,而且活塞配合太紧,所以容易过热,大家还是稍微调富油点飞吧.拉力很大,就不知寿命如何.

网友:
最后的降落是故意熄火降的吗?

网友(2013-03-06):
此机 已决定 复制 。。。。

网友:
请问 LZ 铝材会对 接受的 信号 产生 干扰吗?

网友:
已经决定 使用 PVC 类的 材料 代替铝材
这样 从电子 加工 重量方面 会有 更好的优势
强烈推荐 LZ 也使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