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哈911脚架的问题

楼主(2012-02-20):
911脚架为什么一边有两个支撑点而另一边没有呢?

网友:
911脚架为什么一边有两个支撑点而另一边没有呢?

直升机都有起飞偏左的惯性。
这两个支撑点是助新手抵消它用的。

你起飞时略打点右副翼就行了。

V911新手可参考下列调机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8175&extra=page%3D1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我现在发现最好的起飞办法:拿手上起飞! 不要从地上起飞,这样起飞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毕竟家里的挪动地方不很大,起飞必须一下子拉高才可克服地效效应

网友:
建议LZ同时上模拟器将来上450或小六通,
另有空可再参考下列V911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710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618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6455

祝你每天爽飞
陈伯

楼主:
其实遥控和模拟器已经买了快一年了 遥控是华的2801 就是因为练模拟器经常炸鸡 怕修不起 所以后来一直没上电直   再后来上了MONO1 和94111  现在用2801玩船  911是因为大家都说好玩 主要是便宜   事实证明的确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