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雕刻不简单,慢慢来

楼主(2012-02-20):
想着环氧板DIY小东东方便,买了台PVC的小雕刻机,花了几天时间装上去,精度不太高,不过应该也能满足我的要求了。

看看了编程软件,MACH3,KACAM之类,头都大了,之前使用过德国的CNC裁剪机,直接识别DXF格式的图纸很是方便,还以为雕刻机也能识别CAD的图纸。难道雕刻机图纸都要编写成G代码之类,那切个东西编程的工作量也太大了吧

网友:
可以把CAD图纸导入到出刀路的软件里啊,比如ArtCAM!!CAD画图,ArtCAM出刀路!我就是这样!

网友:
可以用CAD生成“刀路”的(自动生成可以连续运行的G代码)。。。。。。。

网友:
搜索ARTCAM 一切都那么简单

楼主:
擦,可以这样真好。
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要雕5MM的板子,只能铣1个深,那就是刀先下去1个深,再走一次刀路,如此5次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擦,可以这样真好。
有一个问题,假如我要雕5MM的板子,只能铣1个深,那就是刀先下去1个深,再走一次刀路,如此5次即可?
学一下artcam比在这问强多了

网友:
KACAM可以直接用DX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