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车记录仪做监控和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2-02-20):
关于行车记录仪做监控和摄像头问题..
我想把行车记录仪的摄像头和屏幕分开  ,
摄像头放在飞机上用无线AV传输,
屏幕装在遥控器上,用无线接收视频,不知可行不??

网友:
不懂,楼下的请回答。

网友:
楼下解答

网友(2012-03-31):
当然可以,那就是一块普通液晶屏,但是你还要重新去弄显示模块,这可不便宜。

网友:
行车记录仪的针数不够,我用过效果不好。

网友:
行车记录仪太杂了,从三百到三千都有,便宜的有很多是2812芯片的,我贪便宜买了一个,效果不行,拆开之后才知道的,坛子里面推荐的是安霸芯片的,效果应该和狗差不多,因为帧数是由压缩芯片决定。
不过这东西没办法分辨,总不可能在买之前拆开来看。
楼上肯定跟我一样,买了个便宜的样子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