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十一机0630可用200卡盘吗?

楼主(2012-02-20):
如题,请各位老大指导一下~现在手中有三个卡盘,0630原装“工”还是“沪工”的130卡盘、环球200、井岗山200。原装的感觉小了些,没有反爪有时不方便;环球的拆装下螺丝就正反爪都有了;井岗山是前天弄到手的CQA6140上的,没反爪(第一次见到这个牌子,看字体还像是手工一笔笔的打上去的)。不知道这个小车敢不敢上大盘子?160的没有,暂时也不准备买了,平时钱花在耳机播放器刀和床上了,现在留点交老妈 的 保险过后买个本子,又谈着伤钱的感情,开源无望只好省着些节节流了@..@

网友:
重新车个法兰就可以。

网友:
我的630就用160的卡盘,200的我感觉有点大主轴时间长不太好

网友:
卡盘直径大于小拖板你也干不了大活,自己比量一下就知道了.装上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请问能细说下么?不太理解意思

网友:
0630的回转是300,那么200的盘应该可以。地板的意思是粗长的轴与中拖干涉,做盘状的没有问题。要做转接盘。
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的三爪是250的,四爪是320的一样。

网友:
四爪或者用花盘的话200毫米没问题,但是三爪卡盘不要用200毫米的。太重了,对主轴承有害

网友:
上200毫米卡盘,主轴太小钢性不够,容易让车,当然看你车什么东西了。

网友:
大点行,但不能太大。

楼主:
谢谢了!

谢谢楼上几位老哥兄弟解惑!我暂时就不装大卡盘了,看能淘到反爪不!

网友B(2013-04-17):
我经常上200的4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经常上200的4爪。。

三爪比四爪重多了,我有个125的四爪,还得车个转接盘

网友:
都是没钱惹的祸

网友:
看你常用多粗的料子吧,夹装常用最粗棒料,卡爪与导轨无干涉就可以装,反之。。。。。

网友:
0630   那么小  还是老老实实125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