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船不包遥控和电池值1450元吗?

楼主(2012-02-21):
名称: 彩O艇
长度:950mm
宽: 260mm
高度: 120mm
装箱尺寸:100*29*230 CM
说明: 3660无刷电机,125A无刷电调
铜桨: 直径42mm
  • 配备3660强劲无刷马达,功率更高
  • 好盈125A船模电调
  • 搭配新款 4.76mm 軟軸套件, 傳動輸出效率極佳,
  • 配合鋁合金可調式老鼠尾軸架.
  • 採用 540級水冷可調式馬達座
  • 配备高階鋁合金水刀,压水板,
  • 由CNC机床制造的高质量铝合金尾舵、
  • 玻璃纤维船体及船盖
  • 传统木制船架
  • 送防沉珍珠棉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2b的上图方式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新手

网友:
没见过好赢125A船用电调,求图片

网友:
感觉不值,3660撒电机?

网友:
关键是95CM的甲醇机船壳配3660电机,灵芝马拉大车哦

网友:
各人的标准不同,老手不屑一提,新人口水直流,哪怕是赛浪,40元,当初自己也爱不释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LZ不要买,我们都是从新手过来的都知道,一开始就是想买个成品船玩玩买回来一跑感觉船太慢想改进。然后就是换电机、换电调、折腾了一大圈速度还是没有起色,期间烧电机 电调那电池,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如果没有遇到老人指点,那对船模的兴趣大减然后就是退模了。

网友B:
你这船最大的问题,前面有人已经指出来了一般甲醇机才用这个尺寸的船壳。一般跑电的在70-65CM左右的船就可以了。这种单体船船体越大,在水里的阻力越大那就要用更大的功率的电机和大容量高C数的电池支持才可以跑出速度。那成本比甲醇机高太多了

网友:
这配置也就能跑跑65 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船最大的问题,前面有人已经指出来了一般甲醇机才用这个尺寸的船壳。一般跑电的在70-65CM左右的船就可以了。这种单体船船体越大,在水里的阻力越大那就要用更大的功率的电机和大容量高C数的电池支持才可以跑出速 ...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不行的

网友:
船太大  电机太小  起码要4274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配双3650电机呢,动力够不够?我也是新手,刚入了个更大的船壳。看着新手的帖跟着参合一下
还是不够,只可能水花大又跑不快

网友:
好盈出新品了?????125安?????????看来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
4S用4082.2000KV.6S用4082.1600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