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冲锂铁电池怎么冲

楼主(2012-02-21):
原来一直用B6充电,新买一个UNA6充电器,控用的是6.6V的锂铁电池,现在不会用A6充电器冲,求救一下大侠,请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铁锂单片电池的电压应该是3.6V吧,把A6充电截止电压调到3.6V就OK了,我一般用3A进行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单片电池的电压应该是3.6V吧,把A6充电截止电压调到3.6V就OK了,我一般用3A进行充电。

3A?用这么大电流?还是0.3A哦!

网友:
LS用0.3A充的是手机电池吧,充模型电池一天都充不满。一般26650的锂铁电池2A-5A充电都可以的。

网友:
我也想问个关于锂铁电池的问题,我现在用B6设置成3.6V来充,从3.2V充到3.6V居然可以冲进2万几ma的电量(B6充电数里的显示)不知道是否正常,会不会有危险,懂电池原理的朋友给点意见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