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260a和v911,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2-21):
       首先上图

       新手入魔,同时购入v911和260a。两机都有不错的表现,只是有些话不吐不快。

       和多数人一样的经历,开始买的3通大玩具,飞得很不爽。然后开始查阅资料,知道了论坛。鉴于有过飞行3通玩具的经历,决定入手单浆小四通。最后决定入手911或者260。v911价格便宜,260价格略高。最终考虑同时入手。

       260首先到货,由于经验不足,大大小小的炸机不可避免。当时还不知道什么是锁尾,甚至于每个部件的名称都记不住,着实费心了一把。好在经过几天的练习,终于能够平稳的控制了。期间换过一个尾电(被我撞坏的),和脚架。直插式的配件,更换非常方便。3天后911到货了。

       收到911那一刻,确实有点惊喜,飞机比260皮实些,尾杠和平衡杆都很粗壮,只是遥控器实在不敢恭维。由于有了260的经验,911的飞行没有太大的压力。首飞几个电,感觉油门有延迟,比如飞机快打到天花板了,小收油门飞机还是会打上去,遥控的操作并不能精确的体现在飞机上,这是911给我的第一个感觉。

       以后的几天260和911都保持了相同的出勤率,给260换了金属三件套,更换了新的平衡杆,整个过程很简单,新手轻松搞定了,除了配件小贵,其他还真没什么值得吐槽的。

       轮到给911小手术了,不小心打歪了主浆(具体就是主浆根部连接旋翼头的位置变形了),主轴也有点变形,决定更换。此时一连串的问题就出现了,搞得头很大,很恼火。

       准备拆大齿轮换主轴,才发现v911脚架取不出来,直接是用胶粘死的。最后一个不小心把脚架的一端断机架里了,于是考虑更换新的机架和脚架,此时更换的配件从原来的两个变成了4个。拿出备好的脚架顿时傻眼了,新的脚架是散装的。没错是散装的,要自己焊接电极条,在把挡板用胶粘上去。在看看脚架貌似也需要焊接到主板上。看来没电烙铁是不行了,好吧,我去买。

       电烙铁买到了,开始打造成品脚架(此处省略100字)。此时又发现尾杠也是用胶粘死的(再次省略100字),折腾得差不多了,开始把脚架焊接到主板上(再再次省略100字)。终于懂了911的配件为何卖得便宜了。

       以上不难看出两机最大的区别,先排除价格和操作体验等因素,911配件的更换对于新手本身就是巨大的挑战。你说260配件小贵么,那我告诉你,260的配件都是即买即插,整个维护一把螺丝刀就够了。或者你又说911比260奈炸啊,我要说911是皮实些(这里又关系到整机重量,以及续航时间等问题,下面会说到),但是新手不弄坏配件那是神话,等你换件就知道哭了。

       再说飞行体验。260的电子件不用过多的描述了,操控过程顺滑精准,油门线性良好。911油门延迟,控制手感太过粗糙。而且911整机重量大于260,加上薄弱的控制感,在同等动力条件下转向惯性就会很大,爆飞过程尤为明显。同样的爆飞,260就像灵巧的小精灵,随你怎么拉,怎么扯。911就像个迟暮的老人,着实费力。说到这又让我想起某小马甲发帖吹嘘911爆飞如何爽如何嗨,想想自己都要笑出来。最后借用一位老鸟的总结“260和911的飞行体验,完全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

       关于续航时间,260比911飞得久点,可能牵扯到整机重量以及电池本身。911厚实的头罩,粗壮的平衡杆,不要小看几克的重量,换算成百分比你会吓一跳。另外购买911一定要和卖家说好,挑选好电池,记得上次看到视频里面一盆子的电池,卖家飞完一块直接丢进去了,搞不好你买的电池就是里面捞出来的其中一块。至于260,原产电是独立包装的,当然你也可以购买副厂电。

      关于锁尾,发帖要实事求是的来。911锁尾更持久,加长的尾杆以主轴为支点有着更大的推力。260的锁尾在低电压的时候就会很疲软了,或者这个时候就是提示你换电池的时候了,见仁见智吧。

      关于舵量,260室内模式舵量适中,比较适合第一次飞行的新手。911舵量很大,刚开始飞会有很贼的感觉,虽然可以通过调节减少舵量,但不见得每个新手从最开始就知道怎么去弄这些。

      关于耐操度。911头罩比260厚,平衡杆尾杆更粗,而且还是金属主轴。这些措施挺高了整机的牢固性,但是重量也增加了不少,对于这样的小jj,重量是很敏感的。260平衡杆更细,头罩略薄,可能是出于减重的考虑把。当然也不要认为260就是玻璃制品,也不要想当然的觉得金属主轴就比碳纤杠结实,至少碳纤杠是不会变形的。

      关于细节,260室内外模式切换有提示音,遥控器上也会显示,911没有提示音,遥控器也没显示,需要自己用眼睛看。260可以用遥控器充一块电池,直接把电池插入遥控器即可。当然911也可以冲,但是必须挂着充电座充,类似于打点滴。260能进入工程模式调节陀螺仪感度,尾电电压等等,911无法完成此项。260遥控器会存储用户微调信息,这样每次就不用重新调节。911遥控器无法存储微调,每次开机都要重新调节。虽然卖家说可以通过拔电池,遥控回中,再次对频来存储微调,但是本人亲测基本无效。260面包控巨省电巨牢固,911五光十色牌遥控器你懂的。

      关于配件通用。平衡杆,大浆,旋翼头,机架,尾杠,竖尾翼,舵机连杆不通用,其他配件百分百通用。当然平衡杆,大浆,旋翼头稍作调整也能通用,但是虚位大了,不是长久之策。最好用谁的旋翼头就用谁家的大浆和平衡杆。

      关于需要吐槽的:不得不说911的销售策划还是很成功的,据说只要在论坛各种赞美911就能在卖家处xxxx(此处省略,自己去想)。所以大批大批的水军出现了。最后甚至出现了911落水后拿来甩甩又能各种飞的荒谬言论,拜托你至少做点修饰,比如拿吹风机吹干了,然后又飞了,可能大家就信了。至于某些小马甲和某些老鸟唱双簧,看得更是恶心。其实这些关我什么事呢,只是每次看论坛尽是你们唱戏,着实难受罢了。

写在最后,260和911都是好飞机,最后还得看买家最终的诉求了。以上言论如有冒犯,纯属无意。

楼主:
补图。

补图。。

补图。。

网友A:
两台JJ如果是天枰的两端,你这个帖子仿佛又吧指针略微偏向260一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台JJ如果是天枰的两端,你这个帖子仿佛又吧指针略微偏向260一纳米

没有具体偏向谁的用意,至少两台JJ每天都在出勤。只是对于260除了价格略高,配件小贵之外实在找不出吐槽的理由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成,图不错

手机拍的,相机坏了。凑合了。明天在上几张。

网友C:
自古以来就有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260贵,肯定有他的道理,911只能说是性价比好些。

网友:
260和911的争论到此为止吧,也请楼主清注意言辞,也不要到处说911的不是。

本人先强调本人不是托,和厂家及卖911的商家没任何直接关系,昨天发了一篇新版911的帖子就被误会成托了,所以在此强调。其次本人的911非常的结实,无论如何折腾炸鸡都没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打歪主桨和主轴弯曲的情况。本人的看法,以911旋翼的力道来说,想打歪不锈钢主轴那是相当相当的难,特别是一个新手。除非是超暴力的飞,而且要直接掉在水泥等硬质地面,才有可能。换主轴也无需拆脚架,把主齿轮螺丝拧松连整个旋翼头一起拆下即可。对于购买电烙铁等工具及进行一些简单的DIY也都是入魔的必修课。911的点502胶的做法有利有弊,对于纯新手来说可以减少很多修机的机会,当然只要肯学和想办法,同样容易拆卸。本人没有260,但认为260的直插式配件同样有利弊,更换确实方便,但是要用钱来换的。如果260的部件结实耐用那是好上加好,但如果部件容易烂,却方便更换的话,那就是故意降低更换的门槛,以便购入260后的用户能不断消费260的配件,为厂家带来配件上的收益。这和911厂家的做法形成反差。当然911厂家的911只是抄袭的产品,前期成本低,机好卖就能赚钱了,与自主研发的厂家不能比,作为消费者,选购哪种机要看自己的实际情况,本人支持911厂家,但同样支持260厂家,因为260类型的厂家能为大家带来创新的产品,而911类型厂家能为大家带来实惠。只是希望楼主不要在引导模友消费的时候去挑911的刺,而是要处在客观公证的角度。

本人在该贴内补充一下内容,发个链接,是关于该次争吵的看法,原发在电直区,因文中未提及电直的内容而被管理员移至他区,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981&extra=page%3D1 希望能平息此事。玩模丰俭由人,不同产品特质不同,感受不同,何须用优点去比缺点呢!

网友D:
没买过260 就买了911  评价很中肯!
911换配件确实是个大问题,头痛。为了换个脚架,我买了502,洗502的,电烙铁,微型电钻,手钻,修眼镜的螺丝刀。。。。还好已经换成功了。
看了LZ的帖子,有点想去买个260了
不过911落水甩干就飞我也是经历过的,可能入水时间短吧。

网友E:
为了两个过渡时期的练习的产品,打这么多字,值得吗?

网友:
拥有三个260和两个911的天天随意炸机新手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了两个过渡时期的练习的产品,打这么多字,值得吗?

只是想把入门的基础打牢固,发掘每架机器的最大价值。就算以后升级大四通,再上450,500,每台JJ都会认真对待。
新手只想踏踏实实的走。

网友F:
LZ说的对,260和911的感受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玩家会买911的空机,然后购入260的电路板、控和金属套件,全套就很完美了。
当然新手或者不了解RC的人真的不可能会这样改,只能选其中一个来玩。无论如何,这都是2个厂家的定位。
911非常耐炸,但有个前提,必须会收油。不然电机、主板各种坏也是正常的。911到现在我就是尾桨裂轴的位置裂了,废了1个桨,但是用502粘下继续使用绝对没有问题的。
260没有飞过,不过260的价格先把我挡在门外了。同样4组电池,若干配件,260要比911多出百来块。因为我自己有玩模型,动动手没什么问题,所以911肯定是我首选了~~~~
还有,911的尾管要弄下来很简单,用点酒精、丙酮的蘸棉签洗洗就好了。
911皮实,260精度好。
不过,都是入门级的小飞机,甚至你说它是玩具都可以的,没必要分那么清。都是过渡的飞机。
最好的办法就是:911配件装一架,不要电路板,不要十字盘,桨各2套,尾管,主轴各备一套,电机备一套,然后购入260电路板、控,金属套件整套,电池用260或其副厂的,充电器肯定是260的。一套下来350以内搞定。小四通单桨完美配制~~~~个人观点。如果自己有平衡充的话,充电器就不用买了,回家改下,成本在¥2左右,直接上平衡充,更安逸。

网友:
额,我只玩过260,配件上确实花了不少钱。LZ说的基本上我都赞同吧。但是毕竟航模是小众产品。价格就起很大作用。各有各存在的价值吧!

楼主:
回复10楼

至于你说换主轴不用拆脚架,你不觉得更换时脚架很碍手么?那安装大齿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多数人更换这些部件都会想到先要把脚架拆下来的。

至于你说911用502粘死是为了减少修机的几率,难道你家里的灯泡为了避免更换是不是也要用502粘死呢?

照你的理解,911平衡杆配重经常甩飞,里面一点胶没用,难道是为了让玩家体验找配重的乐趣?

其他就不解释了 ,逻辑思维的问题。

网友G:
标题

希望lz有点常识,靠近天花板就会在主螺旋桨会天花板之间形成更低的气压……靠近墙壁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希望lz有点常识,靠近天花板就会在主螺旋桨会天花板之间形成更低的气压……靠近墙壁也一样

呵呵,我说的主要是油门延迟的问题。
如果新手朋友们还有什么疑惑,可以尽管提出来,大家共同进步哇。
两机的配件对比,如有需要,也能提供。。

网友H:
至于某些小马甲和某些老鸟唱双簧,看得更是恶心

我对号入座,相信我就是LZ所指的恶心老鸟了。
先声明本人与任何商家都没有任何关系,
更没收过任何人任何利益。

我曾说过好的还有无限油车、飘飘机、MD塞纳斯、冲浪者滑翔机。
我更说过米多的人不要选V911,应选MSR三轴、MCPX、Mini CP。

LZ说的恶心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9208&extra=page%3D1

LZ说的小马甲: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9765&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9584&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337&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173&extra=page%3D1

我只是热心幇人,实说实话。
見到很多米少或怕炸机折腾的新手入魔,
我无愧无悔。
清者自清,公道自在人心。

事实上,我的V911飞了约600块电次,炸了约2000次了。
只是精度低了、头罩裂了、丢失了两支连杆,
其他连主尾电机也没事。
现在用它练舵面反应、多种小航线、降落。
才百多元的套装机,乎复何求!

陈伯

网友:
和我的体验差不多

和我体验差不多,911能飞。260能玩。操作体验差距不小
911是挺耐操,但手感是前提,现在静态了。买了大911,到了看看如何,至少修貌似很简单,都是热插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对号入座,相信我就是LZ所指的恶心老鸟了。
先声明本人与任何商家都没有任何关系,
更没收过任何人任何利益。

话说本人入手911完全是因为你的影响
各种推荐啊,各种奈炸啊,各种无压力啊,在看看等级,想必也是老鸟了,应该没问题。
但是购机入手之后,却发现问题很多,而且这些关键性问题你却只字未提。
说白了你只挑这机好的地方说,这对新手购机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老鸟发帖应该中肯,这点你是完全没有的。
虽然在以后的帖子中你也提过911粘死件的问题,甚至推荐溶胶剂。但那都是发现一些新手玩家购机之后开始发牢骚你才提出来的,试问之前干嘛去了。
总结一下,老鸟发帖特别是推荐飞机,拜托中肯一点,拜托详细一些,不要等新手买家发现问题了,你再来亡羊补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对号入座,相信我就是LZ所指的恶心老鸟了。
先声明本人与任何商家都没有任何关系,
更没收过任何人任何利益。

我曾说过好的还有无限油车、飘飘机、MD塞纳斯、冲浪者滑翔机。
我更说过米多的人不要选V911,应 ...

坚决顶陈伯 陈伯是好人!热心帮助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对号入座,相信我就是LZ所指的恶心老鸟了。
先声明本人与任何商家都没有任何关系,
更没收过任何人任何 ...

老鸟也是需要时间在不断的尝试中总结经验的,老鸟又没叫你买,只是推荐,买不买还是你自己决定的。
我也是看到其他老鸟推荐入的911,一个字“值”。

网友:
但那都是发现一些新手玩家购机之后开始发牢骚你才提出来的,试问之前干嘛去了。

复楼主bklove:

我主力玩油车电固的,除三通玩具外,
V911是我第一只近似模型的电直。
我多次说过了,V911我飞过数百块电、炸过千多次了,
只裂了头罩和丢失了两支连杆,其他都没事。
我没遇过的问题,我又怎提岀呢?

我是实话实说,只说自己知道的,不口水,这有何错呢?

我也说百多元的V911精度不及人,只宜米少的新手用,米多的应选
超好的MSR、MCPX、Mini CP。现你买了V911,我又有何错呢?

当新手们发帖求助时,我就自己懂的尽力施以援手,
不懂的不说,这又有何错呢?

LZ你说我和其他人是托,受过商家利益,请你提出证据来,
不要瞎猜、想当然。

也欢迎你入魔,祝你魔道快乐、成功成长。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古以来就有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260贵,肯定有他的道理,911只能说是性价比好些。

那确实 性价比相当高

楼主:
对于21楼

本人也迷惑了一段时间,一个老玩家关注一个小JJ最早可以追溯到去年,延续至今。你对此JJ的关注程度可想而知

细心的朋友可以搜索v911,几乎每个帖子都能见到21楼的身影。
总结一下你的语录“911超值了”“911目前仍是新手入门的最佳选择”“我的911飞到今天xxx个电,如今只是更换xxx部件,一直爽飞,911真不错”“想省钱,想爽飞就入手911吧,不怕折腾就入260把”(此话看似中肯,其实潜台词大家都懂,试问你飞过260么?你确定260需要折腾么?)以下省略1000字,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探究。

之后21楼又开始不遗余力的推荐某大四通新作,不过依旧停留在无图无真相的阶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v91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v911  (此贴堪比百度百科)

之后本人经过一系列的观察很多搞笑的事情出现了。
光是911落水帖,整个论坛不下5篇,内容基本就是落水了,拿出来继续飞了,然后楼下的小马甲又开始嚷嚷了,“911不死小强”“911太强大了”。。。 当然不排除真的有人落水了,但是出现泡水里捞出来马上继续飞的情况,实属不应该。其实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这些帖子都在试图传达一个信息,具体大家都懂的。然后在配合某些看似专业的言论支持下,一部热销的JJ诞生了。

之后一件事更是令我匪夷所思,一次在淘宝看到某人的消费记录,然后在通过各种连接查找此人所在地,发现和卖家居然系属一地。。。。

其实某些事情做到一定程度差不多就得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自然会慢慢浮现,人为的干预只是短期的表现。当然回到我的帖子上,各种细节都可以去讨论,或许这才是对大家最大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买过260 就买了911  评价很中肯!
911换配件确实是个大问题,头痛。为了换个脚架,我买了502,洗502的,电烙铁,微型电钻,手钻,修眼镜的螺丝刀。。。。还好已经换成功了。
看了LZ的帖子,有点想去买个260了
...

呵呵,我这基本工具也全了,还缺少个704硅胶,据说这个加固主板线头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说的对,260和911的感受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玩家会买911的空机,然后购入260的电路板、控和金属套件,全套就很完美了。
当然新手或者不了解RC的人真的不可能会这样改,只能选其中一个来玩。无论如何,这都是2个 ...

新买的主电和尾电马上要到货了,到时候开始改装,共同进步哇。。

网友:
标题

楼主别让人觉得是枪手了,本人近日在淘宝上找卖911及配件最便宜的商家时,该商家这样没那样没,最后得知是九鹰厂家在告伟力侵权,淘宝不让商家卖911配件了,商家暂时卖的是库存,不敢轻易入货。本人还有个经历也印证楼主像枪手,发给九鹰邮件的入模新手就是我,你明白的。论坛上现在到处充斥着911的话题,个人觉得前期确有厂家的策划,淘宝那个男孩店的老板也肯定和伟力有大关系。但只要存在就有其存在的道理,911为何火?因为在这个现实的社 会广大初入魔的魔友们也现实,包括我在内。911抢了260的市场只能怪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的不足。楼主何必歇斯底里呢?楼主若是新手,到手的260和911都解决了从无到有的重大问题,其产生的愉悦感应该暂时会盖过一切的不足,何况两机的价格差别较大,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楼主不懂?楼主何来这么强烈的感受?

楼主:
回楼上的

看得我一头雾水,我只是把两机做了一次深入的剖析,建议楼上兄再仔细看看帖子,有想法都可以讨论,不要一目十行奥。。

网友:
我260玩了2年多了,应该比较有发言权

我260玩了2年多了,记得当初是480元买来的,空机是360貌似。
但是今年我仔细看了大家的帖子之后,入了911之后,我的260就一直保持着0出勤率!
为什么不出勤?
锁尾不行!不耐炸!虽然配件都有,但是依然只玩911。先前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
单位里同事也玩我的911,没有任何经验,男女同事都有,起飞都不会,每次我起飞之后,稳定了,把控交到人家手上,然后秒炸,然后听到电机憋住的声音,再和同事说收油门,然后对方一紧张蒙了,然后我从对方手中,把油门收掉。
各种撞墙,各种秒炸,各种乱来!至今已经快3个月了,一个零件都没有换过。
因为911的入手,我才学会了刷锅。高速撞水泥立柱N次了!掉地上,直接驴打滚站起来,然后推油门再次起飞!
这就是我的真实经历!只是把十字盘小弄了一下,现在不会松脱而已,头罩用胶带粘过,其他什么都没搞过!
对了,遥控器有搞过,把里面所有会发光的东西的电线都剪掉了,其实就两条接液晶屏的背光灯,2条接那个V型巨恶心的LED灯。现在我的控也巨省电!
陈伯是真的热心,请大家不要再错怪他了。

最后再说一下,既然打算入魔,那常规的工具什么的,都应该自己备好,LZ说为了911买烙铁,买胶水什么的,我只能表示遗憾了。

网友:
911的话题真是持久啊
如果对每种机型都能这样比对,讨论,甚至是辩驳,那魔友真是有福了。(就是不要太激烈了)

另外补充一下楼主没讲到的问题,就是911尾电机线很细,而走线部位是电机突出的部位,容易在撞击后断掉,我一般是用热熔胶在外面保护。

网友:
然后在通过各种连接查找此人所在地,发现和卖家居然系属一地。。。。

再复LZ:

我是香港的。请你说请楚收受利益的详情和名字好吗?

才百多元的东西,之前已有很多帖子说911的精度和粘死的问题。
你有要求但已买了,是你自己在知情的程况下的选择。
你可以后悔不值,但不能怨是因为别人误导。

你说我因为V911的性价比高而推荐给新手是不对的。
MCPX、CP是超好的小JJ,华科尔更是最漂亮的,
那我应该推荐给新手入门用吗?

我在差不多所有V911求助的帖子里幇助新手,有错吗?

你说所有赞V911好的人都是托,你是在侮辱模友们的智慧了。
你有道理的,欢迎你发帖公开提岀讨论,
让我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好了。

佩服了。
陈伯

楼主:
34楼感谢提醒

刚才看了下,尾电机的线确实好细,而且走线是在突出位置上,打算买来704保护一下。

网友D:
LZ对911和260的分析很到位。
但是对陈伯的评价有待商榷,就算陈伯是托,那能够热心的为买家服务,解答问题,也是个好托!
现代商业社 会,大家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呢?
大家都为航模找乐而来,何必为此而纠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对911和260的分析很到位。
但是对陈伯的评价有待商榷,就算陈伯是托,那能够热心的为买家服务,解答问题,也是个好托!
现代商业社 会,大家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呢?
大家都为航模找乐而来,何必为此而纠结呢:e ...

有道理,发帖给大家带些有用的信息才是王道,太多争执有和意义呢。毕竟商业社 会,各取所需,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
另外我看都JJ主板上白色的胶是否就是704呢,那里能够买到?

网友I:
标题

楼主就是枪手,刚在本人新发的新购911的帖内有楼主的留言,直接指明本人是托,还说本人买的911是受了商家的打折或者发帖送机。这是刻意栽赃,说明楼主就是鸟厂的枪手。应该是厂家认识到被严重影响抢生意的因素,请了楼主做枪手。不知楼主有无收受鸟厂的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发帖给大家带些有用的信息才是王道,太多争执有和意义呢。毕竟商业社 会,各取所需,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
另外我看都JJ主板上白色的胶是否就是704呢,那里能够买到?

亲 请上天下无敌的淘宝,没有啥买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就是枪手,刚在本人新发的新购911的帖内有楼主的留言,直接指明本人是托,还说本人买的911是受了商家的打折或者发帖送机。这是刻意栽赃,说明楼主就是鸟厂的枪手。应该是厂家认识到被严重影响抢生意的因素,请了 ...

拜托本帖的讨论的是两机的优略势对比,要是有什么细节禁不起推敲,大可继续讨论,况且两个JJ我还在飞。要是你能通读全文,还能发出如此感叹,我只能怀疑你的理解能力有问题。

网友:
我发现这论坛喜欢给人扣帽子,某某托,不过我承认这论坛水很深,但请不要随便扣黑帽子,我觉得这很伤害不是托而被为是托的人,不利论坛和谐

楼主:
白天的照片好清晰,入魔一月全家福,呵呵。。

网友:
我也向身边朋友推荐过911,同时在论坛里也给新手推荐过,而且也受朋友之托帮忙购买过911,到手后仔细看了下做工虽然用502粘接的部位较多,但为了成本也是可以理解,而且整机部件加工精度还算不错,到手飞了下,这里也给厂家提个建议,有很大一部分的购买者都是新手,我试飞的时候飞机严重左飘,大舵量,右满舵,只能让机机处于悬停状态,如果是身边没有老鸟的新手估计无从下手调试,希望厂家这方面加强一些,毕竟到手能飞才能省去新手调机的麻烦。还有这款机机个人认为主要还是拿来了解舵面,和消遣用。毕竟便宜,要求不要太高。

网友:
260+911,都被我炸烂了,
两机各买了10个电池芯子,自己做的电池,3快5一个电芯,1毛钱一个接头,
狂飞,炸烂之后,911和260合体 又飞烂了

网友:
支持陈伯,希望你不要被楼主的诽谤所干扰。继续保持一颗热心。

网友:
支持陈伯,希望你不要被楼主的诽谤所干扰。继续保持一颗热心。

复46樓Jackcat兄:

谢谢LS各位的支持。

首次被人骂是恶心老托,确不好受。
口说不介意,心里却受了很大的打击、冷了。

陈伯

网友J:
一年前飞过260的撸过,
不知道911如何,飞260时只有脚架和头罩坏过,用502粘粘继续飞。
260的操控确实细腻,面包控十分人性化,可自由转换室内外模式和日本手美国手模式。
关于260和911的争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260的设计是由正统单桨四通降级而来,价格和操纵都是模型级别,追求的是卓越的性能和细腻的操纵,所以它的机体轻量化。我认为它的设计理念是供已经入模的模友闲暇娱乐。
911则是以玩具的角度设计,价格和性能定位在玩具,操纵和性能如同玩具般粗糙,只不过用了比其他三通玩具技术含量稍高。它的诞生目的是为了让从没玩过的人接触航模,普及航模。
两者没什么可比性。

网友:
LS的分析的很正确哈,所以楼主也不要纠结了

楼主:
48楼的分析很有道理啊,呵呵。

网友:
两个飞机都玩过,260好多了!911的托儿太多

网友:
熱鬧了又來看看
這台小jj 搞得真的好玩, 不是這jj好玩,是人好玩
這位說得很對, 本來260a就是給我們那些飛大jj 飛到悶在家也停不了手的傻子解解渴
卻多出很多憤青出來 指指說說, 3數百元的東西,本來就是玩具, 但做功不算得上好,也照顧到輕量,性能,電路穩定及遙控的方便易用
又功能多多,起碼尾中立點,陀螺感度可調...
不過算了....很多憤青只想不吃草的馬而跑得比法拉利還要快
之前幾個貼子無聊說了一下, 犯了眾怒,可能傷了某些人的心吧
說到什麼入模, 看到就笑反天.....如果說拿一架260a 也叫入模...太可怕了吧
那環奇的大四通馬上升級了
沒米入門, 又想過癮,玩這個沒問題,但心態要正確嘛,幹嘛呢明明手上是玩具卻要拉升到跟法拉利扯平才心理平衡?
這小jj 除了悶時玩玩, 有什麼手感, 技術,操練可言?  就算飛得再好...可以飛到450?
在老鳥的我們看來,反而指出 這些jj 對新手來說是玩壞手法, 走錯方向才是.
在拍我磚之前 ,請好好反省一下, 3數百在航模來說是什麼數目,而你們的不合理要求又去到那去...
要爽,就要花費...天下沒免費午餐,別老小農思想,一台魔托車才5千, 我們把2w 又坐不了人的jj 飛上天都是傻子.
我的260a 今天又番生了, 爽了個下午, 這老jj 2年了. 沒穿沒爛沒毛病
那幫把260a說到垃圾不如的憤青 不知道有沒自我檢查一下, 或不試試把自己的頭狠狠親吻大地,抱抱牆壁會不會見紅
卡舵死板那些, 的確是有的..小心點不就行了吧.....又是那一句, 要爽就得付出代價
我們很多人天天拿mcpx 來群毆, 沒一架不是慘不忍睹,要是抱這心態blade 早就給我們罵到關門了.
到了那台v911 , 前貼給人說得那麼強大 , 前幾天又入了台試試, 反正打算送人作禮.
一次買了4台, 做工, 手感, 是很不錯....185元的 東西, 如此包裝 .....260a 給比下去了.
飛起來沒260a 那麼順,反應慢點, 油門就........新手可能難免辛苦點.老是慢半拍.
的確是強壯, 對比260a ,v911 就如裝甲車, 怪不得那些憤責說撞不壞......
喔!連我也興奮起來~要是我的600efl 炸不壞多好....一對edge 就500米
嗨...我在玩飛機還是玩碰碰裝甲車?
性能嘛,重自然穩,也慢..費電....不過這些影響不大, 飛起來重點更穩....
不像260a 的小小鳥般輕快
其實2台機 都對得起大眾..
起碼比那些很多山寨 450 或500 不炸也飛到散架的jj 好多了
一個200米不到, 爽死你半天
一個300多米, 有好一點做工及性能....

我想起當年的 Kyosho的 Vone-R 跟 Team-Losi
前者便宜, 後者高性能..但一撞必散
為什麼大伙都追求後者, 平跑不可能不撞..但玩的是在賽道上的快感.不是碰碰車.
同樣, 飛機是用來飛的,不是用來炸....
最後...要是小小零件費用都花不起就不要入模了吧
玩風箏也見過人家可以花上3數萬...
米要錢飯有價....前者物價後者勞動工資,還沒算燈油火的成本
不要再說吃宛飯不貴幾個錢, 只是人家不收你而以....

引用 网友J:
一年前飞过260的撸过,
不知道911如何,飞260时只有脚架和头罩坏过,用502粘粘继续飞。
260的操控确实细腻,面包控十分人性化,可自由转换室内外模式和日本手美国手模式。
关于260和911的争论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

楼主:
刚看完楼上的繁体字,虽然言辞有点激烈,不过句句中肯。

飞到现在不到一个月,两机入手也就十几天,到现在已经不会炸坏配件了。

但是飞911总觉得很累,原因不再重复。有点打算出手或者送人的想法了。

网友K:
标题

楼上送我得了^(oo)^
以前本打算入一架的,后来帮朋友代购了一架后,感觉没入手的必要,不过有得送还是不介意O(∩_∩)O

网友:
911的平衡杆换成260的。孔虚位有点大,扣头有点紧。折腾了几天,最后还是换成原厂的。作为室内玩玩小航线,感觉260还不错。不过陈伯也算不错的人了,只是他的讲解对我们这些动手动脑能力太差的人无法理解而已。

网友L:
看得蛋疼,比较JJ性能就得了,论坛里也有很多类似的评测贴子,有评911的有评260A的,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大家看了都觉得学了点东西,也没什么激烈的反应。楼主最后那些话说的实在没必要,一个是模型中的玩具,一个是玩具中的模型,都几百的小东西,玩着连个入门级都谈不上的小玩意,何至于鄙视这个鄙视那个。100级的小电直多了去了,论坛里MCPX火的不行,玩MINI CP的也没见喷谁去。过渡机型没啥可研究的,来论坛的学习为主,伤和气就没意思了。

网友:
我是新手。就希望看到?机的评论、?机与?机的比较。无论大家出于什么目的,我都看。看多了就会发现贴子里会省略很多文字,也有故意玩弄文字游戏的。这些都要靠自己去分析。我只欣赏“不口水”的贴。

网友:
经过我手里的260总共有台。买了飞段时间就出了。完后又痒痒买新的。
现在手里260和911都有。都是好飞机。还有大伟力也很好。在家飞没压力。

网友M:
还有那些动不动就托托的SB们。看不惯就一边呆着去。这种心态你不适合玩模型。

还有人家发作业贴,店家给小优惠也正常的。你付出了,人家也付出给你回报没什么不正常。何况这飞机这个价格确实是不错。至少人家没拿垃圾骗人。再者一说。100多的飞机。能给发作业的飞友多大优惠。包个快,送点小备件,了不起了。也值得这些真正的托叨叨半天。

好不好的。买家自有定论。不喜欢的有那么大把大把的各种牌子的飞机可以自己去选择。用不着看不惯别人买了便宜飞机就喷人家。

玩航模也是图个心情,你自己心情不爽请不要坏了别人的心情。OVER。

楼主:
还有人家发作业贴,店家给小优惠也正常的。

引用 网友M:
还有那些动不动就托托的SB们。看不惯就一边呆着去。这种心态你不适合玩模型。

还有人家发作业贴,店家给小优惠也正常的。你付出了,人家也付出给你回报没什么不正常。何况这飞机这个价格确实是不错。至少人家没拿 ...

看来闪猫兄也承认911发作业帖,就能够从商家拿到折扣的事实,说明我的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
论坛是共同交流的地方,我只是站在新手的角度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已。
再回到帖子的内容上来,各种细节完全禁得起推敲,如果觉得有异议,完全可以提出来讨论。
欢迎各种讨论,共同成长。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来闪猫兄也承认911发作业帖,就能够从商家拿到折扣的事实,说明我的质疑并不是空穴来风。
论坛是共同交流的地方,我只是站在新手的角度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已。
再回到帖子的内容上来,各种细节完全禁得起推敲,如 ...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不是我承认什么拿回扣的事。老客户买备件享受折扣或者免运费是购买页内写着的东西。现在商家什么优惠我不清楚。我们当时买飞机,2次购买配件一律免运费或者赠送其他配件。一台一百多块的飞机,能给你几钱的回扣。你还真看的起那块八毛的回扣了。
至于你想怎么理解是你自己的事。
如果你知道哪个厂家有发贴给现金回扣这等好事,麻烦给我个信。块8毛的就算了。你自己留着吧。钱多告诉我声。我准备发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送我得了^(oo)^
以前本打算入一架的,后来帮朋友代购了一架后,感觉没入手的必要,不过有得送还是不介意O(∩_∩)O

呵呵,你真的想要啊,操作感很一般的,估计你没几天就腻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不是我承认什么拿回扣的事。老客户买备件享受折扣或者免运费是购买页内写着的东西。现在商家什么优惠我不清楚。我们当时买飞机,2次购买配件一律免运费或者赠送其他配件。一台一百多块的飞机,能 ...

其实你不必这么大费周折的解释,拿了就是拿了,解释这么多干嘛。“发作业贴卖家给包个邮送点配件”这活是不是你自己说的呢?
其实购买911卖家也和我提过类似的要求,·问我在论坛什么等级,要是能够发帖就可以优惠,外加各种赠送,只是被我拒绝罢了。
毕竟飞机要飞过才知道,拿点小优惠,然后上论坛大肆吹嘘,至少我做不出来。
至于某些帖子“今天好高兴,在xxx家购买了xxx飞机,xxxx了”这样的帖子还少么?怎么做了婊子还不许人提出质疑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懂其中的门道。
最后在回到我的帖子上来,260和911都是好飞机,最终的选择要看玩家有什么诉求了,如果有何异议,尽管提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真的想要啊,操作感很一般的,估计你没几天就腻味了。

要真送,我肯定要哈^(oo)^
我帮朋友买的911我第一时间就飞过,厂家估计没有品管,不自己动手根本无法飞,右满舵时还在轻微左飘,微调右打到底,毛用没有,由于朋友是超新手(没飞过直机,没动手能力),都没敢直接拿给他,花了一下午时间才调好,如果有免费的拿来折腾肯定要哈。

楼主:
当时买的大三通,到手各种鸡冻啊,驱车跑山顶没人的地方试飞。

一下油门就升起来了,越飞越高。大风刮过,直接吹小树林里了,和朋友找了1个多小时。

捡回来居然没坏,晚上又跑去路边飞,结果挂人灯箱上了。

饭店的老大妈差异的看着我“你丫,这么大个人,还捣鼓这小孩子的玩具啊”最后架梯子帮我拿下来了。

回到家一直不服气啊,这东西看着简单,怎么就飞不好呢?在拿起盒子看了下,上面一句“超强抗风设计,室外均可飞行”。于是又跑出去飞了。。。

现在想来,真是汗颜。。

楼主:
新找的机场,不晓得以后能不能飞450。。。

楼主:
唯美的摩天轮,虽然和模型无关,不过觉得挺好看的,拿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大家注意啦★★★★★
本楼以后不要争论了,伤和气。玩JJ不就是图个高兴吗?呼来喝去的大家都不开心不是吗?两个JJ我都有,觉得都不错。关键是玩得高兴就好!!!

网友H:
怎么做了婊子还不许人提出质疑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懂其中的门道。

再再再复LZ bklove:

LZ你这样说实在是太过份了,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诬蔑,
我再不反驳的就是黙认的了。
不要因为你自己不嫖,就说所有男人都好色一定嫖。

我是香港人,赚的虽然只是港币,
而只有数十万年薪的也可让我富足、无欲无求,
更不肖为小优小惠而折腰。

1997年时我穹过,而且更是连吃饭也成问题的样子。
所以常常对无米入魔门、或买了廉价JJ后无助无奈的新手施以援手。
可能出现多了,就让人讨厌,诬我是托。
最令我火的更是诬我收受利益、做婊子、恶心。

如果你仍然认为你不是诬我的,不要再瞎猜、在这里指指点点了,
请你立即另发新帖公开对我提出正式指控,
让我在坛里所有人面前,被千夫所指、遗臭万年。

到时我一定会提出我并无收受任何利益的实证,
让你心服口服。

理直气壮、无愧天地
陈伯

楼主:
68楼上在理,无休止的争论毫无意义。

不过讨论飞机无可厚非,毕竟大家都喜欢看到各种比较,以此来判断自己的选择,这也是我发帖的初衷。

论坛本来就是自由言论的地方,我只是在某些方面提出自己的质疑罢了,并没有指名道姓的大肆渲染。

至于某些要自己对号入座,那也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如果真能清者自清,又何须这样反反复复?

以后不再对任何无意义的问题深入讨论,当然关于JJ的问题,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得蛋疼,比较JJ性能就得了,论坛里也有很多类似的评测贴子,有评911的有评260A的,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大家看了都觉得学了点东西,也没什么激烈的反应。楼主最后那些话说的实在没必要,一个是模型中的玩具,一个 ...

本來就是 ...
就不太了解那些小農們幹嗎這麼雞凍,3數百元入門也不到位的小jj ,帶給我們太多娛樂,本來就感激不盡啦
老是要挑這個挑那個的.好像買了台3百萬的辣跑似的.
怪又怪在沒人敢罵trex 100 多坑爹啊....哈哈哈

网友:
200不到的 玩具可以罵這麼久, 就明白什麼消費就有什麼人群的定位心態
動氣幹麼~
由入門到今天.油機都不知炸了多少百台.癈了多少個os發動機.還沒計算以前玩平跑的日子.
花掉的房子都可以買幾個.那又如何...
為了3數百大動血壓 ,對不起自己.
如果那3數百真的那麼要緊,就不要碰遙控模型.這個玩意都是坑爹門的燒錢遊戲,真夠敗家的.
我不是富豪,要不我玩真家伙的去.
發這貼明等待人家拍磚開罵,看看我們中國人的素質去到那去..
一切思想只為自己利益出發,重來沒有顧及其他人或專重別人的習慣.
上網看貼看資料, 公平發言, 有客觀有主觀的, 找了什麼看到什麼吃了什麼,都沒人家用槍指著你的頭要你接受
好料爛料,誰吹牛b, 一切貴客自理...人家說什麼你就信什麼,沒思想的嗎
回貼就罵,專重別人的基本也沒有..就算是商家, 收回報又如何...???自己不去多加思考
我看了又看, 最多就是報喜不報憂.....托嘛...那裡都是.我也給人扣過幾次冒子
沒什麼坑人的目標...
我一直看不起v911 , 要玩也玩260a ...太便宜不合我口味..但接觸了後
起碼對得起價格這個沒人敢反對...那就足夠了
就算再賣便宜點, 那怕只要50元, 一樣有人罵....
taobao 上130元 一個機子, 我跟朋友說炸壞不用修, 掉到垃圾桶去買台新的更省事.
502 溶劑 以及taobao 買東西的郵費也省回來
最後一句, [能飛多高, 能飛多遠, 能坐人不....要不要5百快].......為這些無知又沒腦袋但自以為是的人們默哀吧

引用 网友H:
再再再复LZ bklove:

实在是太过份了,我再不反驳的就是黙认的了。
不要因为你自己不嫖,就说所有男人都好色一定嫖。

我是香港人,赚的虽然只是港币,
也只有数十万年薪的也可让我富足、无欲无求,
更不肖为 ...

楼主:
呵呵 楼上挺有趣的。

以后有便宜的JJ炸了,千万不要直接丢垃圾桶哇。

发个贴送JJ也是件造福大家的好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买的大三通,到手各种鸡冻啊,驱车跑山顶没人的地方试飞。

一下油门就升起来了,越飞越高。大风刮过,直接吹小树林里了,和朋友找了1个多小时。

捡回来居然没坏,晚上又跑去路边飞,结果挂人灯箱上了。

...

基本上, 所有沒舵量控制的自由浮動平衡鎚設計的旋頭都不能在風下飛
就算911及260 也有一定影響,這個很簡單
上面的裝置本來就是為了 自由平衡來達到穩定的目的,當jj 側向,平衡鎚往反向推對大槳, 等同打反舵直至修復jj平衡
那些雙槳機,平衡鎚都在上面自由浮動, 只要一點點風或氣流都受影響, 風吹那一邊就平衡鎚就往那邊側下去, 等同往風向打舵
你那下面的一點舵量當然底銷不到上面的自動舵量,要不那來可以自動平衡,所以跟機機大少沒直接關係, 只要是這個設計的在風下基本都是癈的
至於911, 260a 那些, 上面基本原理一樣,只是單槳機直接受控於十字盤, 上面就算給風反向了, 下面十字盤連動還是直接影響主槳活動.
只多[被風] 打了一半反舵而以..還是可以有半控制權.在最大心舵量下, 主槳版迫跟上十字盤行動...所有有一定抗風能力
題外話, 有個貼把260a ,911 那些 平衡鎚改成片狀, 我指出問題所在竟然又回罵沒料子....憤青真多
連基本原理都沒搞懂就來白痴一番~~~~

就上面的解釋來說, 既然這些都是沒有舵易量控制的平衡系統, 白痴都明白 片狀受風影響一定比鎚狀更大.....
而本身 穩定性是決定在鎚的重量及平衡幹長短而是不是片狀
這樣改只有害處沒有好處,不過好像又傷了不知那個人的心靈......狂犬病發作了....
不明白的可多爬一下[希拉背以] 的文章.......
我們一般有副翼系統下的直昇機,控制副翼舵角來做主要 打舵方案是為了什麼
而今天大家的無巴系統又是什麼...為什麼沒有無巴系統沒有副翼飛不了
明白了再來改善你自己的直昇機吧.....
笑話看得太多, 本來就當笑片看代
只是有時不忍心, 自己也菜過, 不過就是太多人自以為是...呵~

楼主:
LS说的好详细

无副翼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木有平衡锤的飞机呢?

无副翼的飞机无论大小,其抗风性是否都要优于有锤子的飞机呢?

求解答。

网友:
相对比较无副翼的飞机抗风性能好多了,小四通机中华科尔的V120D01不错,我飞了一年多了,性能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请你注意说话方式,赞美别人就是赞美自己,污蔑别人也就是污蔑自己。竟然连“婊子”的词语都用上了,实在是反映出了楼主的道德品行。难道坛子里面的“托”触动了你的什么利益,以致你要用这么刻薄的言语去表达你心中的不满?自称是一个新手,竟然对坛子里的“托”疾恶如仇实在让人费解。你一楼的帖子内容是绵里藏针啊!语言逻辑强的朋友们都能知道你的司马昭之心,不必如此的歇斯底里。

网友N:
引用 楼主:
LS说的好详细

无副翼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木有平衡锤的飞机呢?

无副翼的飞机无论大小,其抗风性是否都要优于有锤子的飞机呢?

求解答。

不對~
先說說有副翼系統
原理上就是利用物件轉動時的陀螺效應, 經過連動使主旋翼作出反向修正
而方要作出方向打舵時,最理想而又不失本身平衡修正就是在平衡幹上作出動作,
才需要那平衡鎚做成翼片狀,改變副翼(平衡片)的角度來達成打舵平衡幹在旋轉時的方向傾側
而無巴系統就是電子設備代替了上面的機械式修正.
如果沒有 機械式平衡系統而又沒有電子設備 在十字盤作上修正
不論多少槳的直昇機也是無法穩定飛行,就像一張紙在空中, 根本沒法可以平穩的在空中,必然性的往一邊倒下去, 就算你人手修正再快, 也難做到穩定的飛行動作
而這個貼所說的 重鎚平衡幹, 等同上面的工作原理,但簡化了副翼控制部份
平衡幹只作自由的 修正平均. 沒有控制..而十字盤則直接推動主槳 改變舵角. 反應本來就是最快, 但受到上面平衡幹的反作用力
拖慢了打舵響應速度,所以感覺很穩....同時只要一放手, 上面的重鎚自然馬上修正,來得反應也很大....同時也是受風一定的影響.
至於無bar , 基本上是電子控制修正, 沒有了機械平衡的限制,也沒有副翼舵角的力量消耗.想快就快, 想穩就穩.也沒有了風吹平衡翼的影響
只要設備可行,當然可以調得很穩..
什麼是機械限制, 平衡翼或重鎚也好...越重越穩,但同時反應越慢.想快就沒得穩...
所以 現今無bar 價格下來了.都是無bar的世界

當然, 炸起來 也省錢...
很多時大jj 炸機都自殺的都是副翼.而不是主槳.
只有副翼幹那條鋼絲是久久不斷的往自己身上砍...
样細專業的請自己爬文...

嗨..上面的那個是 說我嗎.....?? 不想對號入坐
不過悶悶的我又沒時間飛大jj , 很想開戰...解解悶...
多口一問, 手上的911 都送人了, 還沒試過電池跟260a 通用不...??[ 腦袋進水太多,想不起來]
我想買個 911 的 充機跟電池 用在260a 上去...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N:

不對~
先說說有副翼系統
原理上就是利用物件轉動時的陀螺效應, 經過連動使主旋翼作出反向修正
而方要作出方向打舵時,最理想而又不失本身平衡修正就是在平衡幹上作出動作,
才需要那平衡鎚做成翼片狀,改變副翼 ...
求问大大,180d好不好飞?我比较欣赏它的变距尾桨。

网友:
wk 跟9鳥 都有 180 , 其他的 不清楚
1080 rmb 來說 ,wk 的 會精緻很多 ..但問題是 wk 的180 什麼都貴
9鳥的180d 就明顯不好炸..用料也沒wk 的好.

但便宜...新手最好不要碰..炸機成本比 450 的貴
要是一定要180的 wk 會好一點.

穩定性2台都差不多...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對~
先說說有副翼系統
原理上就是利用物件轉動時的陀螺效應, 經過連動使主旋翼作出反向修正
而方要作出方向打舵時,最理想而又不失本身平衡修正就是在平衡幹上作出動作,
才需要那平衡鎚做成翼片狀,改變副翼 ...

感谢老鸟,学到不少。
911的电池把两边的塑料条削了就能用到260上,或者直接换911的脚架。

楼主:
附上电池对比图。

上面为260电池,下为911电池。把911电池两边的塑料消掉就能放入260

上面为260电池,下为911电池。把911电池两边的塑料消掉就能放入260

楼主:
安装方式有差别。

这是260的。

这是260的。

这是911的。

这是911的。

楼主:
手机拍摄,底座为卷筒纸,背景墙采用A4白纸。。

网友:
复littlestep兄:

拜读你精辟、深度的直机理论。
受教了。

陈伯

网友:
260和911的争论到此为止吧,也请楼主清注意言辞,也不要到处说911的不是了。本人在该贴内发个链接,是关于该次争吵的看法,原发在电直区,因文中未提及电直的内容而被管理员移至他区,链接如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981&extra=page%3D1希望能平息此事。玩模丰俭由人,不同产品特质不同,感受不同,何须用优点去比缺点呢!

网友:
标题

有意思,用CB100老爷机入门的飘过,当初准备的配件,还够俺入门两次的。

网友:
天天飞100x的飘过

网友:
没飞过四通直接上450的飘过

网友:
260和911的争论到此为止吧,也请楼主清注意言辞....

同感。

欢迎表达不同意见,
不作人身攻击便行。

希望坛内一团和气、
大家快乐每一天。

陈伯

楼主:
260和911的争论到此为止吧,也请楼主清注意言辞,也不要到处说911的不是了。

确实,两台JJ还真不是一个层面的,这也是我到现在才明白的道理

260a,机体轻量化,突出优良的控制体验,接近于航模设计的思路

v911,突出机身厚重结实,但操控感十分粗糙,更加符合玩具的特征

另外更正下你的理解,提出问题不代表“到处说不是”,当然避谈问题,也不见得就光明磊落。

网友H:
确实,两台JJ还真不是一个层面的,这也是我到现在才明白的道理

希望LZ能够凭自身各种经验,
为新手解决问题、
扶助新人入魔成长。

祝你魔路顺畅
快乐爽飞每一天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希望LZ能够凭自身各种经验,
为新手解决问题、
扶助新人入魔成长。

祝你魔路顺畅
快乐爽飞每一天

陈伯

互帮互助,共同成长。
也希望陈先生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多多体验各类小电直,
扶助新人找到更适合的入门小JJ

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
最后献上红红火火美丽的花瓣。。。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1&page=3

轉一下我打的一段...
這也說出260a 深入一點的功能, 我不知v911 有沒有..未有細看..不過估計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摄,底座为卷筒纸,背景墙采用A4白纸。。

謝謝.....那我去買911 的充機去了

网友:
這也說出260a 深入一點的功能, 我不知v911 有沒有..

复97楼 littlestep 兄:

V911控是不能调"陀螺感度"和
"尾电机跟主电机的混控比例"的。

陈伯

网友O(2012-08-30):
玩飞机工具和自己的动手能力是必备的。越难修的飞机对自己的动手能力越是培养。

网友P:
看明白了!

网友:
刚订911等着到货呢

网友Q:
我准备买911

网友R:
才定了v911和100x,用100x的控来飞v911,很爽嘛。

网友S:
准备入手呢 .

网友T(2013-03-07):
本人新手,入手911第一天 ,摔坏尾机一个, 换配件确实麻烦,不过飞得蛮好,其它地方没摔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