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91带泵发动机的问题 高手请解答

楼主(2012-02-21):
这个带泵的发动机是不是每次飞完都把邮箱涨的很鼓啊? 飞完看着挺吓人  我加了个三通 用来飞完给邮箱放气   这样OK不?

网友:
我是低手
泵接反了??

网友:
帅哥 没用过 哈哈 但是按理说 应该不至于很鼓

网友:
单向阀接反了

楼主:
怎么样是反?    泵的压力能进去邮箱  邮箱的气出不来?  这样是反的?

网友:
带泵发动机飞完之后都要放气的的,噗的一下,油箱应该不会很鼓,压力不小

网友A:
才疏學淺,我只用過兩個OS FS-91-P 、三個 91-SX,貌似它的泵都不是對油箱加壓的,而是把油壓進化油器,剛剛為了確認再開一個全新的發動機......說明書也是這樣寫的;我用過的發動機只有YS對油箱加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疏學淺,我只用過兩個OS FS-91-P 、三個 91-SX,貌似它的泵都不是對油箱加壓的,而是把油壓進化油器,剛剛為了確認再開一個全新的發動機......說明書也是這樣寫的;我用過的發動機只有YS對油箱加壓。

那我装错了?  我是对照说明书装的 应该是没有错  说明书上也画了 在单向阀和邮箱进气口中间有个3通   我也是飞完就放气    我用的是OS91HZ-R 3D

网友:
楼主你没错。我的发动机和你的一样,必须有个放气的地方,不然怎么加油啊。

网友:
楼主,这个发动机是直接给油箱回压,但是我飞完也不是油箱很涨,如果你那个非常的涨大请再好好检查下你的油路吧。

楼主:
不是很胀 就是正常的 稍微鼓出来

楼主:
主要是以前没用过带泵的发动机  不知道什么状态   我看过国外高手的图片 邮箱鼓得和我一样

网友B:
楼主可能用的是OS91HZ-R发动机吧,楼主单向阀肯定没有装反,如果单向阀装反了的话,发动机启动后很快就会熄火的
飞完后油箱两面看着鼓起来一点很正常,因为带泵,并有单向阀的话,油箱内的压力在发动机熄火后仍旧保持,(没有泵没有单向阀的发动机飞行起来后,油箱也会鼓,只是发动机熄 火后油箱压力就会下降,所以在飞机降落后看不见油箱鼓而已)
带泵单向阀的发动机与普通的另一点就是,飞完就记得给油箱放压力,楼主加了一个三通来放压力是正常的,还有加油时也在放压力,要不加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能用的是OS91HZ-R发动机吧,楼主单向阀肯定没有装反,如果单向阀装反了的话,发动机启动后很快就会熄火的
飞完后油箱两面看着鼓起来一点很正常,因为带泵,并有单向阀的话,油箱内的压力在发动机熄火后仍旧保 ...

网友C:
..

经过多次改进的效果既实用有美观,红色三通一端接单向阀,一端接入油箱回压,另一端作放气兼加油管固定用,加油管出有两个油管夹,防止气压从加油管进入油箱,每次飞完还剩一点油,拔出加油管抽油时,油箱里的气就会从三通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多次改进的效果既实用有美观,红色三通一端接单向阀,一端接入油箱回压,另一端作放气兼加油管固定用,加油管出有两个油管夹,防止气压从加油管进入油箱,每次飞完还剩一点油,拔出加油管抽油时,油箱里的气就会 ...

网友:
还不是最好的方案

我也用这款发动机,一直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放气每回都很麻烦,但用三通又怕油管夹夹不住,漏气,想LZ这样也麻烦,所以现在我还是拔油管,要有一个带开关的三通就好啦,请各位高人指点1、2

网友:
看我的`

看我的`

网友:
单项阀上面 加个2通 经常这里一拆就放气了`

网友D(2012-07-18):
单向阀没有装错,这是给油箱加压的。
单向阀没有装错,这是给油箱加压的,取代在加速管上取气加压,彻底解决了因加速管脱落导致油箱无压力,使发动机熄火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排气不正常?

网友F(2013-04-01):
油箱爆了就好玩了!

网友G: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D(2013-06-03):
带泵发动机飞行时油箱应该有一定的压力,这就是该发动机的特点,使飞机在飞行时保证足够的油料均匀的进入,从而保证发动机平稳工作。但是飞完后要将油箱里的其放掉,使油箱不起鼓。加油时要把放气塞拔掉,加完油后一定要记得将油箱放气塞堵上,否则就会出问题的。有可能出现空中熄火,造成事故!这也是这款带泵发动机致命缺点、、、!告诫模友千万注意。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H:
油箱涨的厉害是你的发动机副压好,压力大供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