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gx 配 futaba接收机 用jr卫星天线的?

楼主(2012-02-21):
有没有哪位高手是用3gx 配 futaba接收机 外加jr卫星天线的?想买2个卫星接受配3gx。不知道如何设置。

网友:
 多余。、。。。不知道想干什么。。。
JR就是JR。。。FUTABA就是FUTABA。。。。非要2个装一起。。想没接收死角?还是打算用SBUS。。。

网友:
你的发射机是FUTABA的还是JR的?这两者又不通用,你加了为了好看?

楼主:
是不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是futaba的接收和发射。3gx上加小卫星接收是为了防止失控。但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与好看不好看没关系。我就没觉得JR的控有什么好看。

网友:
这样不行的

网友:
我把6208SB当卫星一样用的

网友:
那个小卫星只能接收JR的制式信号,与Futaba无关,搞不好还有意想不到的隐患。

网友:
卫星是JR的,和FUTABA一点关系没有,你加了他也不会接收你的信号,就像他是美国人你跟他说汉语,打死他也听不明白

楼主:
我又看了一遍3gx的说明书。感觉这个是3gx内置的功能,只是借用了jr或者SPK的卫星天线。感觉和接收机用哪个牌子没关系。
对频的时候也是把对频线插在3gx上的。也不需要在发射机上设什么东西。难道是说明书误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看了一遍3gx的说明书。感觉这个是3gx内置的功能,只是借用了jr或者SPK的卫星天线。感觉和接收机用哪个牌子没关系。
对频的时候也是把对频线插在3gx上的。也不需要在发射机上设什么东西。难道是说明书误导?
说明书没误导,只是你误解了而已,建议多潜水遥控讨论区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还能这么搞……

网友:
LZ不是一般人啊

楼主:
确实是我基本概念理解错误。查了只能支持dsm2的制式,因此futaba的是不可能用的了。JR上可以省一个接收机。我用惯了futaba基本不会用jr的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