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v升级动力换12寸桨后,飞控的姿态感要调节增大还是减小?

楼主(2012-02-21):
650v升级动力换12寸桨后,飞控的姿态感要调节增大还是减小?自动平衡呢需不需要调整?

网友A:
应该是要降低感度吧,小机架要多调整,大机架大桨感度高了会自激

楼主:
内容轴距没改变也要降低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要降低感度吧,小机架要多调整,大机架大桨感度高了会自激
刚试了下降低姿态感度48,40,38三种,那个晃啊。。。越下越晃,调大了才稳

网友:
越敏捷的 越小得 感度要低 越大的 感度要高 看老A得视频嘛.....大桨 大电机 要增加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