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塞斯纳1.2M 电压报警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2-02-21):
飞塞斯纳1.2M 配置:
电机
2217 KV1250 + 9060桨 + 2200mah
请问报警电压设为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A:
锂电池每节电量最低保持在3.7V到3.8V左右就好了,每节最高电压为充满4.2V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是空中带载电压报警设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