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sport终于送到啦!开始安装,不定期更新。。。

楼主(2012-02-21):
 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我的450终于送到啦!开始进行装机,如果过程中有疑问的话请老鸟指教一二,呵呵!

全部配件来个合照空机

全部配件来个合照空机

空机

空机

陀机

陀机

店家没有螺距尺,用螺距尺换的两东西

店家没有螺距尺,用螺距尺换的两东西

电调

电调

动力组合部分

动力组合部分

网友:
入魔不错,慢慢装哈

楼主:
昨晚先打算组装旋翼头组,不过飞越的精度还是有待提高啊,在安装过程中有不少金属碎屑要清理,螺丝垫片上也有一些毛边要自己修。想问一下旋翼头上的所有螺丝都要上螺丝胶吗?安装时候有轴承可以转动的地方螺丝的松紧程度掌握不好,松了拍会掉出来,但拧紧了转动又不太顺畅。

图中的摇臂螺丝上紧了后转动的阻力较大,大家的都这样吗?

图中的摇臂螺丝上紧了后转动的阻力较大,大家的都这样吗?

日字框螺丝上紧后也是一样转动不太顺畅。

日字框螺丝上紧后也是一样转动不太顺畅。

网友:
去网上找个YT的说明书,很容易装的。

网友:
和我入魔的配置一样!!

网友:
怎么感觉装反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10字盘很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原装发过来就是这样的 ,还以为原来就是这样的呢。今晚回去重新装回去!!

网友:
 用螺丝胶别上多了。。上多了你就要锻炼钳工基本功了。。。

网友:
我的450PRO已经装到一半了,也参阅了很多老手的帖子。LZ遇到的旋翼头以下、十字盘以上连杆机构不顺滑的问题很好解决的。

第一、确认是否存在两边装反的现象,如果装反了就换过来试试;

第二、如果还是不顺,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球头扣太紧,上球头刀吧。球头扣与球头之间必须顺滑但又不能过松,标准是刚好连杆能自然垂下就好;
         2、找那几个水平杆,杆中间的转轴都是一根螺丝穿过一个垫片、两个轴承、一个垫片组成的,你只要把螺丝穿过的第一垫片放到两个轴承中间,试试吧,就算你把螺丝都拧得贼死,水平杆转动依然非常顺滑。那家伙,滑滑地顺顺地,爽啊

旋翼头及十字盘组相关的所有连杆机构里,所有的连杆、摇臂、摆臂等,都必须能转动顺滑,否则你就等着哭吧。

以上只是我自己发现的方法,你自己的鸡鸡只有你自己知道它的大小和粗细,慢慢摸索吧。建议不要装完就急着飞,最好来回拆装几次,每次你都会有新的体会。只有最终确定没有问题了,再上螺丝胶。

网友:
补充一下,建议新手装机可以看看铁汉大大大大关于700N装机的帖子(他博客里有),那可不是个用活雷锋就可以形容的好人呐

网友:
当lz装到大齿盘和反转齿时会想撞墙的。。。。

网友:
这个飞机就是这样的,顺畅了就叫亚托了,不叫飞越了

网友:
14楼说的很详细,好人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猪的配置和我差不多啊··FY空机 MD933+MD922 GY650 好盈40A 用啥控和电机啊·
下摇臂 飞越自己说 他们有批货 商标·全是印反的啊··第一次见自己把自己商标印反··就好比签合同 自己把自己的名字签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