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0618的朋友情进来,有事儿请教!

楼主(2012-02-21):
好多玩0618的网友,不知道大家的皮带都是在哪儿买的?用什么型号的?北京什么地方能配到这种皮带?多谢了!

网友:
直径5的PU带  方便 熔接

网友:
俺用的是三角皮带

网友:
我用的也是三角带,最细的那种

网友A:
原装牛皮的

原装牛皮的。我有一条。到我家来拿。我送他

网友:
pu带没力,但换皮带不用拆主轴,三角带有力,但要拆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牛皮的。我有一条。到我家来拿。我送他

多谢朋友的好意 ,青岛我以前还经常出差过去,但换部门好几年了,没机会出门了!只要北京有的卖,我去买几根就好了

楼主:
那种原装带,不知道,北京的朝龙市场有没有的卖?

网友:
朝龙有PU

网友B:
朝龙,京开,还有西四,都可以买到,不过,最好是买牛皮带,我记得在六部炕那边有个地方有,但很小的店,而且是隐藏在居民楼中,想想,要,回头想起来短信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朝龙,京开,还有西四,都可以买到,不过,最好是买牛皮带,我记得在六部炕那边有个地方有,但很小的店,而且是隐藏在居民楼中,想想,要,回头想起来短信你吧

好的,想起来了,告诉我一下,多谢了

楼主:
对了,哪位还用着牛皮的那种皮带的?给上张图片呗,直径是多少mm的?我可以到卖牛皮的东西哪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

网友C: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本着有教无累得原则再冒充次老鸟:
       0618可配用的传动带有两种
       第一种:可以自己决定长短粘接的PU带,有圆形和三角形两种,分不同尺寸,最好用三角的(因为三角的和皮带接触面大,摩擦施力好)具体淘宝地址可以搜我原来的帖子,我买了的,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第二种:还有就是市面上销售的固定尺寸的皮带,型号为O型,长度根据自己电机和机床主轴的距离自己选,0618经我测试完全可以使用国产的O型皮带而不需要配用进口的K型带。
       这两种的主要区别是PU带弹性相对皮带较大,并且因为材质等原因,在粘上油污时容易打滑,尤其是在用转速最低的那组皮带轮时,可以说完全发挥不出低转速高扭矩的优势,即便把PU带周长缩短,也只会增加主轴的负荷并加大磨损而且对打滑没有明显的改善。而O型皮带完全不同只需选择合适的尺寸而不用太担心打滑的问题。但前者的优势就是不用拆主轴就能方便安装,后者必须拆卸主轴才能安装,如果你真的第一次接触车床并且平时不是很需要低转速大扭矩的就用PU带,反之就选用O型皮带,并且合格的O型带绝对比PU耐用10倍。另外不用担心交叉安转皮带会相互磨损,因为电机和床身的安装是有一定的角度的,还有就是电机和床身的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会出现皮带打架的现象。
       以上内容均为本人亲身体验,为此还花了几十块学费(主要是买PU带了,哈哈),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请搂主参考。
O型带在我国大陆地区乡镇以上行政区域的五金店(或橡胶制品店均有销售,平均售价约6元),300块的垃圾小台钻上用的一般都是O型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本着有教无累得原则再冒充次老鸟:
       0618可配用的传动带有两种
       第一种:可以自己决定长短粘接的PU带,有圆形和三角形两种,分不同尺寸,最好用三角的(因为三角的和皮带接触面大, ...

说的很清楚,能否上个图片看看,我见过三角带、同步带,还有图片里看到0618原装的绿色原皮带,所说的O型带是不是就是那红圆形的皮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谓的O型带,不是圆的意思,而是字母O,是三角皮带。我国三角皮带分了O,A,B,C,D,E等型号,K型是外国标准,我国不生产,以前我总以为非要那个进口K型的,结果很不好买,一次我修垃圾小台钻时无意那皮带一比发现正好所以就用了,很好用,很好买,很好换,呵呵

楼主:
哦,就是三角带,属于O型号的

网友:
找卖缝纫机的店,都有牛皮带

网友:
回复 网友E:

缝纫机配件中所有能用的型号我都试过都没标准三角橡胶带好用,包括方形、圆形、三角形,尤其是因为要用挂口连接,导致连接口的不平顺,进而在主轴高速运行中产生噪音和振(跳)动,对加工质量和机床寿命都有影响,另外要配底座时应尽量选用原配,自制底座重量在保证承重安全的前提下应不小于原配底座的50%,并且电机要采用刚性固定于底座。切身体会,安全第一,万望牢记。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提醒和建议!

网友F:
叶工用6mm的粗面绿色PU圆带。感觉大了点,下次换5mm的
焊接后交叉连接,这样好像摩擦力大
电机悬空自重拉紧皮带

网友D:
能否辛苦一下叶工,把您的皮带焊接头的位置拍个图片,让俺学习一下,多谢了!

网友G:
去木樨园卖缝纫机的地方找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