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CF模块求教,至今没有解决。。呜呜

楼主(2012-02-21):
头段时间从乐飞买的CF模块,装上后,无法进行工作,磁角错乱,开锁定航线飞机在自旋,开CF方向和副翼摇杆错乱,就是想直线飞行,飞机却邪着飞,自检通过,经过无数次校准还是一样,我怀疑是电调连接板干扰了,不知道是不,麻烦高手支教。。,。。万分感谢。

网友A:
环形的连接板容易产生磁场的,你可以把连接板和飞控的距离远些试试。
这种问题最好去群里咨询技术人员。

网友B:
连接电脑,显示数据,旋转飞控,看反应的地磁角度是否正确,是否存在磁场干扰。

网友C:
楼主可以到群里跟技术支持交流罗盘校准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如果没有加群可以上淘宝找店主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