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子的联轴器叫什么联轴器

楼主(2012-02-21):
这样子的联轴器叫什么联轴器??为什么联轴器分那么多的种类???有什么不同的用途吗??图片上这种主要用在哪,我买来自己做雕刻机的,应该可以用吧~~

楼主:
还有这种????

网友:
上面那种叫膜片联轴器,雕刻机铣床都能用,是刚性的.下面这种不好用,虽然看起来象不锈钢弹簧,但就算是也不好用,会横向变形.

网友:
第一种是膜片的,贵。我用梅花的也挺好的。

网友:
当然可以用,就是贵啊。

网友:
第一种:膜片联轴器
第二种:波纹管式联轴器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专业

网友:
能解决膜片的确问题的话,膜片联轴器是最容易DIY的,而且性能较其他的要好。用带锯上的弹簧钢应该可以搞,锯木厂那种锯片应该也行,毕竟人家锯木那么久都只是磨损锯齿,没见多少是断的。

网友:
机器小的话联轴器买现成的好了,精度好,方便,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主体方面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各位解释!!

网友:
连轴器的作用主要是传递扭矩的同时,防止两轴相对角位移,并能自适应两轴安装同心度偏差。不产生附加载荷或卡死。

网友A:
膜片联轴器感觉是轻负荷用的,比较脆弱,对链接部位要求很高强度

网友:
查过这个型号的,双膜片那个可以达到万转

网友:
六楼正解。

网友B:
看我自制的

网友:
自制的这个好,绿色环保,关键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膜片联轴器感觉是轻负荷用的,比较脆弱,对链接部位要求很高强度

膜片,梅花,万向节强度可以的,一般那种螺纹的,都是仪器上才用的,雕刻机用并不好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膜片联轴器感觉是轻负荷用的,比较脆弱,对链接部位要求很高强度
不过我怎么听有的兄弟说膜片联轴器是用在重负荷的???和兄弟说的完全相反,求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自制的

兄弟这个好象是叫万向节吧~~呵呵~~做得不错。。。

网友C:
联轴器分为刚性联轴器和挠性联轴器。
刚性联轴器不能补偿两轴间的相对便宜用在两轴能严格对中的场合。
挠性联轴器分为有弹性元件联轴器和无弹性元件联轴器。由于具有一定挠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轴偏移。

网友D:
关于联轴器,我见过厂里等离子喷焊机上的送料电机联轴器,就是用的一节软的塑料管,两头用铁丝扎的,也挺好的。

网友E(2012-11-21):
楼主,这个叫做弹性联轴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看我自制的
自己D的就是好!不过时间长了关节磨损后有回差哦!